高手们帮一下忙Value怎么显示不正常呢?

楼主(2008-04-25):
高手们帮看一下怎么会显示两个封装名,(C-0603)怎么消掉一个呢?这样正常不?谢谢了

未命名

网友:
这样对设计没有什么影响吧,我的一直是这样的

网友:
前面的C-0603是器件类型,不是封装,这个在原理图里你放置器件的时候选择就是它;后面一个才是对应封装

网友:
前面一个对应part type,后面一个对应PCB Decal

楼主:
谢谢两位大师指点. 那是不是就不能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