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出现错误了!!!

楼主(2008-04-26):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我安装完orcad 10.5 后,所有的文档都打不开。错误提示如图:

在英文操作系统中就没问题,中文版操作系统中就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跟系统有关系,还是缺少什么文件?请教高手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
这个错误比较常见
可是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一般出现在多图合成的时候不能更改,
如果是不能打开问题就比较大了,多提供些参数,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