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CB与线路图各软件转换问题之集合

楼主(2008-04-26):
可能是闲做了,不过还是发表一下,希望版主别“踢”啊!!

刚刚在论坛看了下,关于PCB&线路图各软件之间转换的帖子有很多,主要是PORTEL 99转pads,这里我把它们集中了一下,大家不要再盲目的发帖去问,先找找看是不是发过此类帖子。另外现在各软件转换过后并不完美,有蛮多问题需要我们手动去改,大家多多注意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使其转换更好,谢谢!
PADS/POWER PCB讨论区:
有软件提供: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87-1-5.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20-1-1.html
无软件提供: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82-1-5.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23-1-4.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16-1-4.html

protel 99讨论区: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25-1-1.html

orcad 文件转换成PROTEL 文件小软件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6-1-4.html

PROTEL SCH 直接转为POWERPCB 网表步骤及ECO步骤!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1-1-7.html

protel网络表转PADS,allegro网络表软件共享www.eda365.com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556-1-1.html
to Allegro方法详解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33-1-4.html

网友:
怎么没人顶你的贴啊

楼主:
我自己顶下,呵呵...

网友:
转换软件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大家的数据格式不一样,但是网表基本上倒是一致的。
所以原理图转不转都无所谓,只要把网表导出就可以了。

倒是PCB转换有点用,有些时候想参考某软件的PCB可没有相关软件根本无法打开。
有时甚至影响网友之间的交流。
不知那位大侠能提供一下cadence PCB 到 pads PCB的软件。

楼主:
转换问题-one

楼上说得有理。我有个建议:大家有空了把转后所出现的问题一一列出来,以供参考、互相帮助学习!
下面帖个图,是99转PADS的PCB,但转过后居然只有边框和几条预拉线:

大家看看怎么选择设置。

  好像你在截图时还没有发现你用的选项错了!你要把99转成PADS,可是你却选了P-CAD。99转成PADS我试过了,虽然有错,但转出来的档案还是可以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多问题!

楼主:
我又试了下,可以转了,但是转过去的问题好多啊,比PADS转99问题要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试了下,可以转了,但是转过去的问题好多啊,比PADS转99问题要严重!

我记得有位版主说原理图转换不成功是因为相应的库和元件没有,不知PCB转换
不成功或有问题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好像有这个问题,但能转过去的,只是转后有很多问题,我一般是将POWER PCB转成99,所以转后可以看到有哪些错误,反过来转的就不行了(我用99),还要请大家将遇到的问题帖上来,我们一起探讨!后续再做些板,我会将问题一一列上来!

网友:
呵呵,我还没遇到过转换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我用的软件很单一,同时也说明我很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试了下,可以转了,但是转过去的问题好多啊,比PADS转99问题要严重!
    转过来会把一些网络变更了好像
而且即便灌铜了也不能实现完全联通性
    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
    不过里面的封装是可以用的  这是比较好的地方

楼主:
    好像你在截图时还没有发现你用的选项错了!你要把99转成PADS,可是你却选了P-CAD。99转成PADS我试过了,虽然有错,但转出来的档案还是可以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多问题!

是选错了,不过还是有很多错误,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欢迎大家将所遇到的问题反馈到这里,谢谢!

网友(2008-07-18):
    99转成到PADS后,最头痛的问题是!所有在99里面元件参数值是显示出来的,可是转到PADS之后根本就没有显示了(应该是层次改变了)有时元件编号也所变了,对不上号!你想要查元件的参数值,就必须进入元件属性里边去才能看到。并且转来之后,想生成BOM清单,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我目前的问题就这么多,那位大虾能帮解决一下??

网友(2009-08-22):
好多错误啊,层的问题如何修改,少了很多,请教

楼主:
呵呵,很久没在两个软件之间转换了,都不知道什么软件好用了,我就把论坛里的各软件转换的帖子,看到的尽量都放到这里来吧,方便大家看。

protel网络表转PADS,ALLEGRO网络表软件共享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556-1-1.html

Protel to Allegro方法详解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33-1-4.html

网友:
转来转去总会丢失信息。。。

网友:
嗯,很实用,谢谢!

网友:
allegro转换到pads,有好的方法没?

网友:
有没有 CIS原理图 转HDL 原理图的方法呢?

网友:
99的PCB我转过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终于有了POTEL转POWERPCB的工具了 太好了

网友(2009-09-27):
试了一下 DXP的元件库 转为PADS的 那个丝印层 全没了

网友:
太好了 终于有办法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了

网友:
不错,现在用allegro

网友:
怎么就没人说说原理图库文件和封装图库文件的转化???......

网友(2009-11-10):
学习了,不过公司用MENTOR,有点困难。

网友:
最近碰到转换的问题,来学习来了

网友:
有了这些工具,很方便了……

网友:
库和元件啊!头大

网友:
嗯,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资料,值得学习,收下了,谢谢~_~!!

网友:
PROTEL转换ALLEGRO网络表格式的时候无代替代PROTEL网表上的DEVICE.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09-12-14):
回复 网友A:
cadence的PCB转换成PADS,可以先用较高版本的Altium Designer(6.9以后)把*.brd文件转换成protel格式的,再转换成PADS格式

网友:
有protel转到mentor里面的吗

网友:
刚试过 PROTEL99SE转PADS2007/2005的电路图和PCB,电路图对照整理一下即可,PCB基本就封装/网络能用(当然这也解决了一大难题),不知道是我转换设置不对还是其它原因,错误/警告一大把。

网友:
请问ORCAD如何转为ConceptHDL格式的文件?

网友:
昨天我也用PADS LAYOUT TRANSLATOR转了个DXP的pcb(*pcbdoc)成PADS的PCB(*pcb)
结果转出来 在PADS LAYOUT 中打开 出现很多跳线 然后选层显示也没有任何反应
在转换软件的选择时  我是选的PROTELL
请高手指教

网友:
PADS转99,发现椭圆形通孔式焊盘转孔没了,查属性值变为零,而且铺铜也变了样,PAS转99,丝印全乱了套,

网友:
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应该可以用CAMCAD

网友(2010-01-20):
阿身份噶发噶尔分管 阿公阿尔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2011-11-24):
引用 楼主:
楼上说得有理。我有个建议:大家有空了把转后所出现的问题一一列出来,以供参考、互相帮助学习!
下面帖个 ...

好东西哦,,,,看看 ,,,,,谢谢哦

网友(2012-02-14):
好资料,都收集在这了,慢慢来一个一个研究,这几天正烦着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