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_designer下的default internal一般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8-04-27):
在过孔中,如果begin layer的regular pad ,thermal relief    anti pad
分别为                                      x                       x+ 20mil         x+20
那么,default internal       应该分别是多少呢?
还有这个default internal 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呢?
谢谢!

网友:
能解释下anti pad 干啥用的么?

网友:
那就是说所有的层都是设置成一样了解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