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走线长度的设置

楼主(2008-04-27):
kxx2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08-08-10):
我也来看

网友A(2012-06-22):
求问我按照片楼主的说法进行了设置,可是没有出现那个DRC错误提示;

可我已经进行了如下设置:
1、Setup;
2、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s;
3、modes中的propagation delay与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两者中选中:on 后ok保存;

还有的就是:走线的时候也没有那个红绿灯提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allegro 15.5版本

求高手解救!!!

网友(2013-10-29):
引用 网友A:
求问我按照片楼主的说法进行了设置,可是没有出现那个DRC错误提示;

可我已经进行了如下设置:

你设好了没有出现DRC提示,应该是因为你没有开DRC显示,在约束管理器里操作Analyze——Analysis Modes——Physical Modes——All on——ok,应该就能显示DRC的,不过我用的是16.2的,不知道的15.x的是不是这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