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把PADS的PCB导入到了SIwave中

楼主(2008-04-28):
如何把pads的PCB导入到了siwave中,我们都是用的POWERPCB。在此先谢谢。

网友:
说是用Ansoftlinks3.0, 但是我下载了一个却用不起来,
不知道是用法不对还是权限有问题。
同问?

网友(2008-07-16):
引用 网友A:
如何把PADS的PCB导入到了SIwave中,我们都是用的POWERPCB。在此先谢谢。

可以把powerpcb文件导入allegro(version 15.2),然后再导入siwave中。
 siwave3.0只支持 allegro 15.2以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