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用运放组成的比较电路输入端接多大的电阻?

楼主(2008-04-28):
一般用运放组成的比较电路输入端接多大的电阻?是千欧级的么?谢谢!

网友(2008-07-17):
个人建议:
一般应避免用运放做比较器,容易不稳定。
当然如果一定要用,请注意反馈和运放参数。
一般输入端接电阻是保护用的,要看具体的运放参数和使用环境,一般是千欧级的。

网友:
如果是指串联的电阻,电阻太大会引来比较误差,不接也可,只要输入电压范围在运放允许的极限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