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欧电阻有什么作用,主要在哪些场合用到?

楼主(2008-04-28):
请问0欧电阻有什么作用,主要在哪些场合用到?

网友:
    可以充当保险丝的作用.

楼主:
    在有的地方用它来隔离模拟和数字地,不知道这是利用它的什么特性来做的?

网友:
    有好多用处
比如走线实在走不通了
可以借他走交叉
    还有调试时焊电容电阻
    不用时留空
反正他的使用很灵活

网友:
    楼上正解。

有些时候有些不确定的地方经常放0R。

不过,地,好象有些用电感隔离吧?

网友:
    o欧姆的电阻是可以作为连线来使用,做兼容设计。

    同时也可以做磁珠的作用,在环境不复杂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替代磁珠,这也是电阻在高频下的特性。

网友:
    还有一个作用是可以引出两个测试点以方便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有的地方用它来隔离模拟和数字地,不知道这是利用它的什么特性来做的?

    覺得這相當於單點接地.
    實現數模地的隔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作用是单点
    还有就是用于板上预留电路的连接
    用于配置不同的接口及其他功能配置

网友:
    0欧姆电阻的作用
    大概有以下几个功能:

    做为跳线使用。这样既美观,安装也方便。

    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地线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

    做保险丝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来做保险丝。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此将就了。

    为调试预留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安装,或者其它的值。有时也会用*来标注,表示由调试时决定。

    作为配置电路使用。这个作用跟跳线或者拨码开关类似,但是通过焊接固定上去的,这样就避免了普通用户随意修改配置。通过安装不同位置的电阻,就可以更改电路的功能或者设置地址。

网友(2008-05-30):
    在PCB中 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
可以在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更多时候是出于对EMC对策的需要

网友:
    0欧姆电阻的作用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
  调试/测试用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56-1-1.html 大家到我们新手专区这里看看吧,这里有详细解释。

网友:
    0欧电阻作为连线用很常用吗?

网友(2008-09-24):
    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