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板如何在CAM350中拼在一起

楼主(2008-04-29):
有些设计需把相同板厚、相同表面工艺、相同层数不同设计的两种板拼在一起生产制作,在CAM350 中可采用以下命令快速合并,而不用采用单层拷贝的命令。把其中一款的光绘文件调入CAM350 ,存成CAM350的格式后关闭。然后调入另一款的光绘文件。点击FILE--Marge 命令,然后找到你先存的Cam350文件,点击此文件,出现以附图内容。完成附图所示的操作后,会出现一个方框,在空白处点击一下后按确定。在执行Edit--Change--Explode--All命令,这时所要拼的两款板都出现在CAM350中,就可以按所要求的方式拼版了。

网友:
    请问照这种刚发拼的板子
    那块merged的板子的drill文件没法输出~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你软件的问题,或是你MARGE时两板的层名不相同。如1个板之只有顶层丝印,另一板两层都有,在MARGE时,一层为底层丝印,对应的层为NEW LAYER。你再试一试

网友(2008-06-04):
    我刚试验过了,钻孔数据中出现了楼上的所说情况,我分析认为是两种钻孔孔径文件不一致造成的,但是如何解决还望高人指点一下喽! 我新建了钻孔层,也不可以

楼主: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明白,以前我们公司都是用CAM350把不同的板拼在一起的,没出现这种问题。上个月做了两个拼板,我把两种不同种类的板拼在一起钻孔没有问题,另一种板要拼成1*4,拼好板也出现钻孔输不出去的问题,我最后是单独拼的钻孔层,然后导入拼好的板里。输出钻孔就没问题了。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刚刚又试了试,我把一个四层板与一个两层板MERGE在一起,输出钻孔没问题。我把输出的钻孔又调进来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2008-07-22):
    谢谢版主~~我也终于拼成了..

网友:
    再问版主:拼版的时候如何进行对齐呢?
每个板的位置能不能准确的给定。
    我出的CAM也没有钻孔数据。
从allegro里往外出art的时候,钻孔的数据和其他的层的数据一样么?需要进行什么特别处理么?

楼主:
    1、可用MOVE的命令进行对齐操作,如果你要设置拼版之间的间距,你可选其中的一款(边框或其他)为参考点,MOVE 另一块板到(也要选择参考点)参考点,CAM350左下角可输入数值,有绝对坐标,相对坐标,如你以其中的一款为参考的,就选用相对坐标,按你要求的距离输入数,按回车就可以了。如你一坐标原点为参考点,可  以给定每个板的离原点的位置。表述能力不好,你可以试试
           2、 CAM里没有钻孔数据应是你没能把钻孔调进去。
           3、CAM350钻孔的默认格式为:Type:Absolute;  Digits 2.4 ; Zero...:trailing; UNITS :English,如格式与默认的不符,大多不能正确调入。所以最好输出钻孔时,钻孔按CAM350的默认格式。如钻孔的数据和其他的层的数据一样,你在调入CAM350时,钻孔的格式改为与你输出时格式相同。

网友A(2008-09-15):
    这样拼板会不会出现dcode相同,或者重复的情况呢?

网友(2008-11-04):
    我也在拼版,怎么不会用Move 命令啊?不知道怎么设置参考坐标.头疼!

网友:
    1  把其中一款的光绘文件调入CAM350 ,存成CAM350的格式后关闭。
    2  然后调入另一款的光绘文件。点击FILE--Marge 命令,然后找到你先存的Cam350文件,点击此文件,出现以附图内容。完成附图所示的操作后.
3 会出现带黄色叹号的下面的提示"
Like custom aperatures detected:
    0DD-D35,0DD-D350
Custom apertures with the same name are assumed to have the same definition and are merged.
            确定

    这个提示什么意思?影响拼版吗?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在最后导出gerber 数据的时候,Drill 又提示问题:

    Exporting NC Data may create additional aperatures!
    这是个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急啊.,在线等待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拼板会不会出现dcode相同,或者重复的情况呢?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09-02-27):
呵呵,楼主奉献精神值得敬佩,我前段时间也在做这个

网友(2009-04-17):
很有想法

网友(2009-07-28):
感谢楼主,我正在学习拼板……

网友(2009-11-09):
我使用的PADS2005画的PCB,然后导出CAM,使用CAM350导入的CAM文件,如果按照楼主的做法那么钻孔数据表是几张呢(我想做4合1,同样的板子)?

网友(2010-07-09):
    请问楼主 如果 我想板子拿回来以后 可以自己分开,需要加V-cut和邮票孔
    请问 应注意什么,怎么加?

网友:
    如果板是长方形建议用V-CUT,邮票孔适合于外形不规则的板,设计是留意线,孔等距离V-CUT\邮票孔边缘0.5mm上

网友(2010-12-13):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1-04-27):
这个好贴呀!学习了!

网友(2011-11-17):
试了下,很好用,比单层操作快多了

网友(2012-02-03):
学习了 很好用,谢谢楼主 以前都是叫洗板厂把2个弄到一起要钱,现在会了!感谢

网友(2013-08-10):
    用genesis吧。比350强大

网友(2014-07-08):
    不同板子是放在一起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移动,谁赐教一下?

网友(2014-10-16):
怎么我在merge时出现了这么多层?是怎么回事。第一个文件的Gerber保存为cam格式后,打开这个cam就有好多层!

网友(2020-12-18):
    遇到了
    Like custom apertures de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