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结构

楼主(2008-04-29):
在mechanical 中导入结构,在布局过程中,结构一闪闪的,请问高手们,怎么样设置使它不闪?谢谢!

网友:
    换个颜色或者change到另外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说的问题

    在powerpcb中,结构图可以放到其它层,并将此层过滤,所以在布局,布线中,都不会选中结构,但是allegro中我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而且在移动器件时,它总一闪闪的,搞得我头都晕。请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把这 个 勾 勾 去 掉 就 可 以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只要将结构图固定或是移动时不选结构,就不会有着些问题了.

那请问要怎么固定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