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保护PCB中的TEXT不被修改

楼主(2008-04-30):
请教各位大虾,ADS2005 中.如何将我放入的Text或是2DLine锁住,以至不能被选中.并且能放在所有层,永远都是显示的,即使关掉所有的可见层,它还是可见的,

楼主:
是可以这样做的,.我有个PCB文件就是这样的,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我导成ASC文件后,再导入PCB后,就解除了锁定,能被选种了.

网友:
很简单的啊 自己摸索 一下

网友(2009-04-10):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text和2dline不能放在top,如何设置能够可见,而又不输出为铜皮呢?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