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8-04-30):
1、 PCB 工艺规则
以下规则可能随中国国内加工工艺提高而变化
1.1.  不同元件间的焊盘间隙:大于等于 40mil(1mm),以保证各种批量在线焊板的需要。
1.2.  焊盘尺寸:粘锡部分的宽度保证大于等于 10mil(0.254mm),如果焊脚(pin)较高,应修剪;如果不能修剪的,相应焊盘应增大…..
1.3.  机械过孔最小孔径:大于等于 6mil(0.15mm)。小于此尺寸将使用激光打孔,为国内大多数PCB厂家所不能接受。
1.4.  最小线宽和线间距:大于等于 4mil(0.10mm)。小于此尺寸,为国内大多数 PCB 厂家所不能接受,并且不能保证成品率!
1.5.  PCB 板厚:通常指成品板厚度,常见的是:0.8mm、1mm、1.2mm、1.6mm、2.0mm;材质为 FR-4。当然也有其它类型的,比如:陶瓷基板的…
1.6.  丝印字符尺寸:高度大于 30mil(0.75mm),线条宽大于 6mil(0.15mm),高与宽比例3:2
1.7.  最小孔径与板厚关系:目前国内加工能力为:板厚是最小孔径的 8~15倍,大多数多层板 PCB 厂家是:8~10倍。举例:假如板内最小孔径(如:VIA)6mil,那么你不能要求厂家给你做 1.6mm厚的 PCB 板,但可以要求 1.2mm或以下的。
1.8.  定位基准点:用于给贴片机、插件机等自动设备取基准点,用 20mil(0.5mm)直径的表贴实心圆盘(需要被SOLDERMASK,以便铜裸露或镀锡而反光)。分布于顶层(TOP) 的板边对脚线、底层(BOTTOM)的板边对脚线,每面最少 2 个;另外无引脚封装的贴片元件也需要在 pin1附近放一个(不能被元件遮盖,可以在做这些元件封装时做好),这些元件可能是:BGA、LQFN 等….
1.9.  成品板铜薄厚度:大于等于 35um,强制 PCB 板厂执行,以保证质量!
1.10.  目前国内大多数 2 层板厂加工能力:最小线宽和线间距 8mil(0.2mm)、机械过孔最小孔径 16mil(0.4mm)。多层板厂商只受 1.1~1.9 限制。
1.11.  加工文件:GERBER、DRILL、ROUTE 或 STREAM。
1.11.1.  GERBER:光绘文件,保持与 CAM350V9.0 兼容就能为 PCB厂接受。
1.11.2.  DRILL:钻孔(圆孔)文件,保持与 CAM350V9.0 兼容就能为 PCB厂接受。
1.11.3.  ROUTE:铣孔(非圆孔)文件,保持与 CAM350V9.0 兼容能为 PCB 厂接受。
1.11.4.  STREAM:流文件,目前国内只有一两家 PCB厂识别,包含了 1.11.1~3的所有信息。

2、cadence的软件模块:
2.1、Design Entry CIS:原理图制作和分析模块之一,orcad是该模块的核心,为大多数电路设计员喜爱。
2.2、Design Entry HDL:原理图制作和分析模块之一,Cadence 原创,没有 ORCAD那么受欢迎。
2.3、Pad Designer:主要用于制作焊盘,供 allegro使用。
2.4、Allegro:包含 PCB编辑(Edit)、自动布线(Specctra)、信号完整性分析(SI)
2.5、Sigxplorer:PCB 布线规则和建模分析工具,与 Allegro配合使用。
2.6、Layout Pluse:ORCAD公司的 PCB 排板软件(ORCAD已被 Cadence收购),很少人用。
2.7、文件和目录命名注意事项:严禁中文、严禁空格、字母最好全小写。

3、Cadence的软件模块--- Pad Designer
3.1、PAD 外形:Circle 圆型、Square 方型、Oblong 拉长圆型、Rectangle 矩型、Octagon 八边型、Shape形状(可以是任意形状)
3.2、Thermal relief:热涨缩间隙,常用于相同 NetList 的填充铜薄与 PAD 的间隙。通常比Pad 直径大 20mil,如果 Pad 直径小于 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形状见:图 3.1 和 3.5(阴片)
3.3、Anti Pad:抗电边距,常用于不同 NetList 的填充铜薄与 PAD的间隙。通常比 Pad直径大 20mil,如果 Pad 直径小于 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形状见:图 3.2和 3.5(阴片)
3.4、SolderMask:阻焊,使铜箔裸露而可以镀涂。通常比 Pad直径大 4mil。形状见:图 3.3(绿色部分)
3.5、PasteMask:胶贴或刚网:通常与 SolderMask 直径一样。
3.6、FilmMask(用途不明):暂时与SolderMask 直径一样。
3.7、Blind:瞒孔。从外层到里层,或者只有底层(可做金手指盘)。
3.8、Buried:瞒埋孔:只在内层,除非特别原因,不建议使用!
3.9、Plated:孔化,即孔璧镀涂!例如:锡。会减小孔径 1~2mil
3.10、Flash:Pad 面的一种,只要是通孔都需要!只在阴片层(除非不想使用自动布线)里显示。对于异形盘(如图 3.4 和 3.5),可以先用 AutoCAD 先做外形,再 DXF 导入 Allegro,在 Allegro 中使用 Compose Shape 功能填充,然后删除边界线,再把 Shape 移到正确的位置,更改文件类型为 flash,存盘即可。
3.11、Shape:Pad 面的一种,可以做奇形怪状(如图 3)的盘面.....复杂的形状可用 AutoCAD制作,类似 3.10,不过文件属性改为 Shape 再保存!

4、ALLEGRO的 PCB 元件
   Allegro的 PCB 元件是一个元件一个独立文件,元件后缀名:dra

4.1、PCB 元件(Symbol)的必要的 CLASS/SUBCLASS

序号CLASSSUBCLASS元件要素备注
1EthTopPAD/PIN(通孔或表贴孔)
Shape(贴片IC 下的散热铜箔)
见图:4.1~7
必要、有电导性
2EthBottomPAD/PIN(通孔或盲孔)
见图:4.2
视需要而定、有
电导性
3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映射原理图元件的 pin 号。
见图:4.1~7
如果 PAD没标号,表示原理图不关心这个 pin 或是机械孔。
见图:4.1 和4.3
必要
4Ref DesSilkscreen_Top元件的位号。见图:4.1~7必要
5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_Top元件型号或元件值。见图:4.1~7必要
6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元件外形和说明:线条、弧、字、Shape 等。见图:4.1~7必要
7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元件占地区和高度。见图:4.1~7  图 4.2~6 也有,只是图中没显示必要
8Route KeepoutTop禁止布线区 图 4.4~5视需要而定
9Via KeepoutTop禁止放过孔 图 4.6视需要而定

4.2、PCB 元件(Symbol)位号的常用定义
通常使用ORCAD的默认定义,以便SCH与PCB统一。否则,会影响Annotate和BackAnnotate
图 4.1~7 是这些定义的样本。

电阻:R*
电阻(可调):RP*
电阻(阵列):RCA*
电容:C*
电感:L*
继电器:LE*
二极管:D*
三极管:Q*
集成块:U*
接插件:J*

4.3、PCB 元件(Symbol)字符的字号和尺寸
不同的要素选择不同字号为原则,举例如下:

序号CLASSSUBCLASS字号和尺寸备注
1Package
Geometry
Pin_Number1#用于元件引脚号
2Ref DesSilkscreen_Top2#用于元件位号
3Component
value
Silkscreen_Top2#用于元件型号或元件值
4Package
Geometry
Silkscreen_Top3#用于元件附加描述。图 4.8

网友(2008-09-04):
写的这样的好没人顶,支持一下

网友:
绝对支持。。。精典的总结啊。。。

网友(2015-04-22):
挺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