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焊盘制作

楼主(2008-04-30):
allegro元件封装制作方法总结

        Allegro系统中,建立一个零件(Symbol)之前,必须先建立零件的管脚(Pin)。元件封装大体上分两种,表贴和直插。针对不同的封装,需要制作不同的padstack
AllegroPadstack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PAD即元件的物理焊盘
pad有三种:
1.
Regular Pad
,规则焊盘(正片中)。可以是:Circle 圆型、Square 方型、Oblong 拉长圆型、Rectangle 矩型、Octagon 八边型、Shape形状可以是任意形状
2.

Thermal relief 热风焊盘(正负片中都可能存在)。可以是:Null(没有)、Circle 圆型、Square 方型、Oblong 拉长圆型、Rectangle 矩型、Octagon 八边型、flash形状可以是任意形状

3.

Anti pad 抗电边距(负片中使用),用于防止管脚与其他的网络相连。可以是:Null(没有)、Circle 圆型、Square 方型、Oblong 拉长圆型、Rectangle 矩型、Octagon 八边型、Shape形状可以是任意形状

SOLDERMASK阻焊使铜箔裸露而可以镀涂。

3PASTEMASK胶贴或
4FILMMASK预留层用于添加用户需要添加的相应信息根据需要使用。
Ø

表贴元件的封装焊盘,需要设置的层面及尺寸:

Regular Pad
具体尺寸根据实际封装的大小进行相应调整后得到。推荐使用《IPC-SM-782A SuRFace Mount Design and Land Pattern Standard》中推荐的尺寸进行尺寸设计。同时推荐使用IPC-7351A LP Viewer。该软件包括目前常用的大多数SMD元件的封装。并给出其尺寸及焊盘设计尺寸。可以从www.pcblibraries.com免费下载。

Thermal Relief

通常比Regular pad尺寸大20mil,如果Regular Pad尺寸小于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
Anti pad
通常比Regular
pad尺寸20mil如果Regular Pad尺寸小于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

SOLDERMASK

通常比Regular Pad尺寸4mil

PASTEMASK

通常比Regular Pad尺寸4mil

FILMMASK

似乎很少用到暂时与SOLDERMASK
直径一样。

Ø

直插元件的封装焊盘,需要设置的层面及尺寸:

所需要层面:
Regular Pad
Thermal Relief
Anti pad
SOLDERMASK
PASTEMASK
FILMMASK
1BEGIN LAYER-----Thermal Relief PadAnti Pad比实际焊盘做大0.5mm
2END LAYERBEGIN LAYER一样设置
2DEFAULT INTERNAL尺寸如下
其中尺寸如下:
DRILL_SIZE >= PHYSICAL_PIN_SIZE + 10MIL
Regular Pad >= DRILL_SIZE + 16MIL (DRILL_SIZE<50)0.4mm 1.27
Regular Pad >= DRILL_SIZE + 30MIL (DRILL_SIZE>=50)0.76mm 1.27
Regular Pad >= DRILL_SIZE + 40MIL (钻孔为矩形或椭圆形时)1mm
Thermal Pad = TRaXbXc-d其中TRaXbXc-dFlash的名称(后面有介绍)
Anti Pad = DRILL_SIZE + 30MIL 0.76mm
SOLDERMASK = Regular_Pad + 6MIL 0.15mm
PASTEMASK = Regular Pad
(可以不要)

·Flash Name: TRaXbXc-d
其中
a. Inner Diameter: Drill Size + 16MIL
b. Outer Diameter: Drill Size + 30MIL
c. Wed Open:

(
DRILL_SIZE = 10MIL以下

(
DRILL_SIZE = 11~40MIL

(
DRILL_SIZE = 41~70MIL

(
DRILL_SIZE = 71~170 MIL

(
DRILL_SIZE = 171 MIL以上

也有这种说法:至于flash的开口宽度,则要根据圆周率计算一下,保证连接处的宽度不小于10mil。公式为:DRILL SIZE × Sin30°﹙正弦函数30度﹚
d.Angle:45

1 通孔焊盘(图中的Thermal Relief使用Flash

PCB 元件(Symbol)的必要的 CLASS/SUBCLASS
序号

CLASS

SUBCLASS

元件要素

备注

1*

Eth

Top

Pad/PIN(通孔或表贴孔)
Shape(贴片IC 下的散热铜箔)
必要、有导电性

2*

Eth

Bottom

Pad/PIN(通孔或盲孔)

视需要而定、有导电性

3*

Package Geometry

Pin_Number

映射原理图元件的 pin 号。
如果 PAD没标号,表示原理图不关心这个 pin 或是机械孔。

必要

Ref Des

Silkscreen_Top

元件的位号。

必要

Component Value

Silkscreen_Top

元件型号或元件值。

必要

Package Geometry

Silkscreen_Top

元件外形和说明:线条、弧、字、Shape 等。

必要

Package Geometry

Place_Bound_Top**

元件占地区域和高度。
必要

Route Keepout

Top

禁止布线区
视需要而定

Via Keepout

Top

禁止放过孔区

视需要而定

*这些层在添加pad时已经添加,无需额外添加。其他层需要在Allegro中建立封装时添加。
**对于PLACE_BOUND_TOPDIP元件要比零件框大1mm
SMD
的话是0.2mm

注:这些层除标明必要外,其他的层可以不包括在内。另外其他层可以视情况添加进来。
备注:
1.Regular padthermal reliefanti pad的概念和使用方法
答:Regular pad(正规焊盘)主要是与top layerbottom layerinternal layer等所有的正片进行连接(包括布线和覆铜)。一般应用在顶层,底层,和信号层,因为这些层较多用正片。
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主要是与负片进行连接和隔离绝缘。一般应用在VCCGND等内电层,因为这些层较多用负片。但是我们在begin layerend layer也设置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的参数,那是因为begin layerend layer也有可能做内电层,也有可能是负片。
综上所述,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固定焊盘的连接,如果你这一层是正片,那么就是通过你设置的Regular pad与这个焊盘连接,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在这一层无任何作用。
如果这一层是负片,就是通过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来进行连接和隔离,Regular pad在这一层无任何作用。
当然,一个焊盘也可以用Regular padtop layer的正片同网络相连,同时,用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与GND内电层的负片同网络相连。
2.正片和负片的概念
答:正片和负片只是指一个层的两种不同的显示效果。无论你这一层是设置正片还是负片,作出来的PCB板是一样的。只是在cadence处理的过程中,数据量,DRC检测,以及软件的处理过程不同而已。
只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达方式。就像一个兄弟发的帖子上面说的,正片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你看到布线就是布线,是真是存在的。
负片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没有什么,你看到的,恰恰是需要腐蚀掉的铜皮。
3.正片和负片时,应如何使用和设置(Regular padthermal reliefanti pad)这三种焊盘
答:我们在制作pad时,最好把flash做好,把三个参数全部设置上,无论你做正片还是负片,都是一劳永逸。如果不用负片,那么,恭喜你,你可以和flash说拜拜了。
如果在做焊盘的时候,你内层不做花焊盘,那么在多层板的如果电源层是负片的话就不会有花焊盘出现,必须前期做了才会有.如果反过来,前期做了,但出图的时候不想要花焊盘,可以直接在art work负片中设置去掉花焊盘。
当然你电源层也可以采用正片直接铺铜的方式,铺洞时设置孔的连着方式等参数,也可达到花焊盘的效果,这样在做焊盘的时候不做花焊盘也可以通过设置孔的连接方式达到花焊盘的效果。设置方法: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eterThermal relief connects里进行相应设置。
每个管脚可以拥有所有类型的padRegular, thermal relief, anti-pad and custom shapes),这些pad将应用于设计中的各个走线层。对于artwork层中的负片,allegro将使用thermal reliefanti-pad。而对于正片,allegro只使用Regular pad。这些工作是allegro在生成光绘文件时,自动选择的。
每一层中都有可能指定Regular Thermal reliefAnti-pad是出于以下考虑:在出光绘文件时,当该层中与该焊盘相连通的是一般走线,那么,在正片布线层中,Allegro将决定使用Regular焊盘。如果是敷铜,则使用Thermal relief焊盘,如果不能与之相连,则使用Anti-pad。具体使用由Allegro决定。

网友(2008-06-14):
把.zip去掉,就可以用了,其实就是一个.doc文件.

大家注意点.....

网友(2008-07-18):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看了收益非浅,不过还是有点迷糊,不太懂

网友:
不怎么懂

网友(2008-08-17):
    很好啊! 楼主辛苦! Oblong  拉长圆型 翻译成 椭圆型 好一点吧!  呵呵

网友:
    Anti pad 抗电边距(负片中使用),用于防止管脚与其他的网络相连。这句话不太懂,能不能说得清楚些。

网友(2009-02-18):
    感谢楼主!    对于初学的我有帮助!

网友:
我就想问一下,哪个软件 是做零件的管脚 ,我用的是canence spb 15.7.谢谢

网友:
是Pad_Designer吧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牛!谢谢LZ,好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两天画封装正有些糊涂呢,好些概念不理解只能凭感觉自己画,有了这些资料俺看到希望了!

网友:
要一点实际的锻炼,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

网友:
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2009-06-27):
不错,总结的很好

网友(2009-12-16):
楼主这篇文章讲的很是透彻!为了大家学习方便,拜读完之后帮LZ将此文转为PDF档,利于收藏。

网友(2010-03-30):
Anti pad 也是我们常说的反焊盘

网友:
antipad就是常说的反焊盘

网友(2010-08-04):
对于初学者来说说的很明白,不错

网友(2010-09-05):
原来表贴类焊盘的thermal pad和anti pad与通孔类的设置不同,起初一直弄不清。现在终于知道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0-11-13):
不错,简明易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啊

网友(2011-01-24):
有没有专门讲 制作 焊盘 和异形焊盘(不规则焊盘)的”讲座“资料啊?

网友:
楼主讲得很好,真是有心人。

网友(2011-03-10):
很好的一篇文章啊

网友:
很详细,很实用,谢谢!!!!!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有心人!!

网友(2011-05-27):
    真的不错
    真心顶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好人,一定要顶。

网友:
    我也想给你加点分,可是没权限啊。
    关于焊盘的制作,在不同资料上看到有不同的说法,楼主总结的很是不错,解决了好多疑问,谢谢!

网友(2011-08-24):
    对于我初学的很有帮助啊!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将IPC-7351A LP Viewer附件上去,谢谢了啊

网友(2011-11-15):
不错,正式我需要的,谢谢!

网友:
Thermal Relief
通常比Regular pad尺寸大20mil,如果Regular Pad尺寸小于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

Thermal Relief与Regular pad外径相同  内径稍大点可以吗

网友(2012-02-03):
楼主,您好

我看了您的帖子后,按照您的帖子在做通孔类焊盘的时候有一些疑惑,麻烦您能抽时间帮我看看。

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DRILL_SIZE = 37mil的过孔,按照文档我得到如下的数据:

BEGIN LAYER:Regular Pad = 37 + 16 = 53mil
                        Thermal Relief Pad 采用的是flash焊盘,其中ID = 37 + 16 =53MIL
                                                                                           OD = 37+ 30 = 67 MIL
                                                                                           Web open = 15MIL
                         Anti Pad = 37 + 30 = 67MIL

END LAYER : 跟BEGIN LAYER一样。

DEFAULT INTERNAL   : 也跟BEGIN LAYER 一样。

 因为我查询了资料,资料上介绍的都是将 BEGIN LAYER 和 END LAYER 中的Thermal relief pad 使用flash焊盘,并同
时添加Anti pad,但您在文档中介绍有这么一句:
“ 1)BEGIN LAYER-----Thermal Relief Pad和Anti Pad比实际焊盘做大0.5mm
2)END LAYER与BEGIN LAYER一样设置

 按照您的介绍,那么也就是说在BEGIN LAYER 和  END LAYER中  thermal relief pad 和anti pad    和 DEFAULT INTERNAL中的Thermal Relief Pad  和 Anti Pad就不一样,在BEGIN  LAYER  和  END LAYER中如果按照0.5mm计算,也就是说
             Thermal Relief Pad  =  Regular Pad  + 20mil
                       Anti  Pad = Regular Pad  + 20mil       (这两个尺寸和 DEFAULT INTERNAL 中的flash焊盘的大小是不相等的)。

我的疑惑如下:
1、我不知道在做通孔类焊盘的时候到底是只有 DEFAULT INTERNAL中使用flash焊盘  还是   begin layer  和  end  layer 中 也需要使用 flash  焊盘,

2、在default interrnal 层中 anti pad  的大小和 Thermal Relief Pad 的  OD 大小相等,这样的话 会有影响吗。

再有 就是 能不能 将  Regular Pad  和  Thermal Relief Pad  的 OD(外径) ID(内径) 和 ANTI pad的大小关系 能大致列出来,麻烦您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就是看得好迷糊呀~~~

网友(2013-08-15):
    是要把理论的东西弄明白,才行

网友(2013-12-26):
软件下载要注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