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规则的板型怎么画?

楼主(2008-05-01):
请问不规则的板型怎么画?方的好画

网友:
不是很理解你说的意思哦。
对板子形状有要求的就按照要求尺寸一点一点画好边框啊。

网友:
用线条或其他工具直接连线就是阿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不规则的板外框, 最好是用Auto CAD来搞定,再导入PCB软件中,因为PCB软件的画线工具实在是难以信任复杂板框的设计

网友(2008-06-10):
要是能用上日本的CADVANCE软件就好,保证你什么样的图形都可画出来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stanley at 2008-6-10 12:13
要是能用上日本的CADVANCE软件就好,保证你什么样的图形都可画出来

CADVANC真的那么牛么?是不是很难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