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做MCU,两层版好吗?还是三层抗干扰?

楼主(2008-05-01):
我现在做mcu,两层版好吗?还是三层抗干扰?

网友A:
有3层板吗
好象都是双数的
另外我听我们的一个客户讲,两层板的价格是四层板的1/4

网友:
一般做双面板时没多大问题

网友:
双面板没问题

如果要抗干扰好一点的话,可以考虑四层

三层的价格和四层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层板吗
好象都是双数的
另外我听我们的一个客户讲,两层板的价格是四层板的1/4

价格差距这么大?我选两层算了!!

楼主:
谢谢以上热心的朋友!!!

网友:
什么MCU啊,另外还要看什么封装,速度有多高,如果是BGA,超过100M,两层别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3层板吗
好象都是双数的
另外我听我们的一个客户讲,两层板的价格是四层板的1/4

3层板有的  一般在射频PCB设计中采用的比较多 一般 第一层 GND 第二层信号线 第三层 VCC  这样可以减少信号流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层板有的  一般在射频PCB设计中采用的比较多 一般 第一层 GND 第二层信号线 第三层 VCC  这样可以减少信号流失

这有点像带状线的结构,不过外层使用参考平面层,应该是为了追求很好的EMC效果。

网友(2011-09-15):
什么是mcu?

网友:
呵呵,第一次听说过三层板,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层板有的  一般在射频PCB设计中采用的比较多 一般 第一层 GND 第二层信号线 第三层 VCC  这样可以减少信 ...

用4层的不是更好吗,笫一层电源和元件,笫二层地,笫三层信号,笫四层地,没加成本,PI和SI也比三层的要好,还容易控制阻抗。

网友:
三层板也是按四层板的价格收费的,蚀刻一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