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分對布線

楼主(2008-05-01):
听高人说:差分对下面的参考平面不要铺地,为了消除感应电流回路,更能体现出差分的抗干扰能力。
                  (差分线以对方做为电流回路)

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
差分对周围是否要用地走线包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高人说:差分对下面的参考平面不要铺地,为了消除感应电流回路,更能体现出差分的抗干扰能力。
                  (差分线以对方做为电流回路)
    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
    差分对周围是否要用地走线包裹?

(1)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2)不需要用地走线包裹。

楼主:
    谢谢总版主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