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你好,在做DRC检查时出现问题,help,help!!!

楼主(2008-05-01):
版主,你好,能否协助解决如下问题:
在做DRC检查时出现下列问题,
WARNING [DRC0034]   Two wires/busses of different nets intersect visually, yet nets are not connected N07873:  SCHEMATIC1, PAGE1  (6.40, 2.40)

实际上或门两输入端是不需要连接的
attached 是电路图片,

实际图片

实际图片

网友:
你把器件往右边移动一点位置,不要让Pin脚和网络垂直相连
如图片:

楼主:
明白,谢谢版主,又长见识了。在画图时,
wire不要连接到元件的外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