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XP2004原理图中移动元件的方法

楼主(2008-05-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在 DXP2004 sp2 中,我已经将原理图编辑好了,可是后来我想移动一下元件的位置,可是移动之后,那些导线的连接就不正确了,请问要怎么弄呢?
   恳请大家说说正确的方法,谢谢!

网友:
提供一个方法,希望能帮助你。

在原理图界面选择edit / move / drag或者drag selection。
如果你要移动一个元件就选择edit / move / drag,具体方法是:点击命令edit / move / drag,原理图中出现一个十字,在你要移动的元件上单击,就可以移动到你想要移动到的位置,而且和这个元件相连的线也会移,不会改变连接关系。
如果你要移动多个元件就选择edit / move / drag selection,具体方法是:先选择你要移动的元件,然后点击命令edit / move / drag selection,这样就可以把他移动到你想要移动到的位置,而且和这个元件相连的线也会移动,不会改变连接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移动的太大,也可能造成错误的连接,所以移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本人水平有限,也就知道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