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基本提高课程[不定期更新]

楼主(2008-05-02):
1、电阻电容的封装形式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原则?比如,同样是 104 的电容有 0603、0805 的封装,同样是 10uF 电容有 3216、0805、3528 等封装形式,选择哪种封装形式比较合适呢?

[答]:1、电阻电容的封装与元件的规格有关,简而言之,对于电阻,封装与阻值(容值)和功率有关,功率越大,封装尺寸越大;对于电容,封装与容值和耐压有关,容值和耐压越高,封装尺寸越大。经验之谈,0603 封装的电容,容值最大为 225(2.2μF),10μF 的电容,应该没有 0805 的封装,而 3216,3528 的封装与耐压和材料有关,建议你根据具体元件参考相应的 Datasheet。

2、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 的引脚 1,芯片B 的引脚 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 和 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 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答:在芯片的引脚连线之间串入电阻,多见于信号传输上,电阻的作用是防止串扰,提高传输成功率,有时也用来作为防止浪涌电流。电阻值一般较小,低于 100 欧姆。

3、藕合电容如何布置?有什么原则?是不是每个电源引脚布置一片 0.1μF?有时候看到 0.1μF 和 10μF 联合起来使用,为什么?

答:藕合电容应尽可能靠近电源引脚。耦合电容在电源和地之间的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蓄能电容,避免由于电流的突变而使电压下降,相当于滤纹波,故又称为去藕。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故又称为旁路。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 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 5μH。0.1μF 的去耦电容有 5μH 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 7MHz 左右,也就是说,对于 10MHz 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 40MHz 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0.1μF、10μF 的电容并联使用,共振频率在 20MHz 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较好的兼顾了去藕和旁路。经验上,每 10 片左右 IC 要加一片 1 个耦合电容,可选 1μF 左右。最好不用铝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可按 C="1"/F, 10MHz 取 0.1μF,100MHz 取 0.01μF。

4、所谓 5V TTL 器件、5V CMOS 器件是指什么含义?是不是说该器件电源接上 5V,其引脚输出或输入电平就是 5V TTL 或者 5v CMOS?

答:5V TTL 器件和 5V CMOS 器件统称为 5V 器件,可以讲该器件电源接上 5V,其引脚输出或输入电平就是 5V TTL 或者 5V CMOS。但 TTL 和 CMOS 器件由于材料的不同,导致其驱动能力、功耗、上升时间、开关速度等参数迥异,分别适用不同的场合。

[问]:
1、我是刚学习单片机系统设计的,感觉有很多地方都是按经验值来选择电阻电容的。比如,去藕电容一般是 0.1μF,上下拉电阻一般是 4.7K--10K,晶振起振电路电容好像一般为 22pF;还有,电阻的封装选择说是要按功率来说,可是怎么计算具体需要多大功率的电阻呢?我看很多设计中好像就是经验,大多使用 0805 或者 0603,电容好像也差不多,耐压电压稍微选大点应该就没问题?

[答]:1、关于电容的选择,与频率关系较为密切。以晶振的匹配电容为例,主要用来匹配晶体和振荡电路使电路易于启振并处于合理的激励态下,对频率也有一定的“微调”作用,若频率为 11.0592MHz,则该电容取30pF;当频率为 22.0184MHz,则取 22pF。另外,上拉电阻一般取值是4.7--10K,而下拉电阻一般取值是 10K--100K。
至于电阻的额定功率的选择,一般取 0.25W 或 0.125W,此时封装多为 0805 或者 0603;但若用于电流检测或限流作用时,需取 0.5W--3W,封装尺寸肯定大了,3216,3528 都有可能。

2、USB 插座电路,有一个电容:0.01μF/2KV,有这么高的耐压电压电容吗?为什么在这里需要使用这么高的耐压电容?

答:2、0.01μF/2KV,多数为陶瓷电容或聚丙烯电容,应是安规电容,用于电源滤波器,起EMC及滤波作用。所谓的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3、何谓扇入、扇出、扇入系数及扇出系数?

答3、扇入系数,是指门电路允许的输入端数目。一般门电路的扇入系数 Nr 为 1--5,最多不超过 8。若芯片输入端数多于实际要求的数目,可将芯片多余输入端接高电平(+5V)或接低电平(GND)。扇出系数,是指一个门的输出端所驱动同类型门的个数,或称负载能力。一般门电路的扇出系数 Nc 为 8,驱动器的扇出系数 Nc 可达 25。Nc 表征了门电路的负载能力。

2008.09.17

问:如何根据芯片的datasheet来设计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主,你辛苦了,这个东西很好!

网友:
感谢楼主说得这么详细,学习了

网友:
10uF的陶瓷电容已经有0805封装的了

提一点参考:10uF的陶瓷电容已经有0805封装的了,已经很好买到了。
1210的现在可以做到22uF了。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0603 封装的电容,容值最大为 225(2.2μF),10μF 的电容,应该没有 0805 的封装----0603还有475 106的呢 10uF有0805的 0603 的都有呢

网友:
    呵呵,有的资料正好实用!顶一下!

网友:
挺好的

呵呵
我支持了

网友(2008-06-04):
    非常感谢LZ分享

网友:
    2、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 的引脚 1,芯片B 的引脚 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 和 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 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www.eda365.com
    PCB论坛网站
答:在芯片的引脚连线之间串入电阻,多见于信号传输上,电阻的作用是防止串扰,提高传输成功率,有时也用来作为防止浪涌电流。电阻值一般较小,低于 100 欧姆。

    对此有异议:
    这个电阻是
    Damping resistor
[036]
    Series damping resistors (SDR), denoted by R in the DEVICE NUMBER, are included at all input/OUTPUT and OUTPUT ports of designated DEVICEs (see Figure 15). The SDRs limit the current, thereby reducing signal undershoot and overshoot noise. Additionally, SDRs make LINE termination easier, which improves signal quality by reducing ringing and LINE reflections.
    串联阻尼电阻(SDR),在器件型号代码里用R表示,它们包括指定器件的所有输入/输出和输出端口。SDR电阻限制电流,因此减少信号负过冲和超限噪声。另外,SDR电阻能减少振铃和线路反射,改善信号质量,使线路终端连接更加容易。

网友(点评):
信号完整性,赞同你的异议

网友:
    看楼主是我来的主要的唯一的目的

网友:
    太好了,很实用,

网友:
    顶起来

    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 的引脚 1,芯片B 的引脚 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 和 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 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 ...

我觉得是减少反射和过冲   还有振铃 和串扰关系不大

网友(2008-08-21):
    增長了見識.

网友:
    2、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 的引脚 1,芯片B 的引脚 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 和 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 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PCB论坛网站
答:在芯片的引脚连线之间串入电阻,多见于信号传输上,电阻的作用是防止串扰,提高传输成功率,有时也用来作为防止浪涌电流。电阻值一般较小,低于 100 欧姆。

    这个电阻看用在什么电路里一般在同一板较高频率电路中主要是阻抗匹配用也就是防止串扰,提高传输成功率)所以这时电阻值一般小于50欧姆,要是在板与板之间、输入/输出端口主要是阻尼作用也就是(防止浪涌电流和信号反射)这时电阻值一般要取大一些75-1K欧姆。

网友:
    楼主,你该好好的学习一下了!
回答的问题你能拿出确切的理由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受教中……

网友:
    学习了,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写的蛮好的 谢谢楼主这种举动

网友:
    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 的引脚 1,芯片B 的引脚 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 和 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 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 ...

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回答,等待中.....................

网友:
还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希望多发一些硬件设计方面的知识,支持!

网友(2008-09-20):
关于问2

lz不能把陶瓷电容和安规电容混为一团

因为两者的失效模式是不一样的,
陶瓷电容有两种失效模式:短路和短路
安规电容则只有一种
至于哪种,大家稍微思考下把,提示一下的是安规电容要求更高

一般为电源端都必须使用安规电容,因为要保证失效时没有灾难性后果

对于大家讨论的串联匹配,应该是减小二次反射的考虑要多些,当然其它作用也不能否认

网友:
另外,0.1u和10u并的话,谐振频率的算法也有问题把

其实0.1和10并的并不太多,多的反而是0.1和0.01.。。。

网友:
硬件刚起步,不错,好贴

网友:
好东西,大家要顶起来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更新?
滤波电容的频率比较难选择,实际应用起来好像和理论差距较大,因为layout走线都有电感电阻值,说不清楚。总之多接几个就是了。
串联电阻确实可以提高稳定性,不容置疑的,好的内存条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减少反射和过冲   还有振铃 和串扰关系不大
    I  Agree with you

网友:
    好好,但不知道振铃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2008-10-27):
    继续关注中……

    理论和实际确实有差别!

网友:
    該好好學習硬件知識了

网友:
    谢谢 了!

    期待更新中

网友:
    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讲得很好

网友:
    请教一下,我想学习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想请教各位老大,有关于这方面比较精一点的书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Jimmy斑竹,还是不错的说!

网友:
还没更新啊!

怎么这么多天了 还没有更新啊!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很好,能有更全面的资料就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2008-12-19):
太有用了,谢谢LZ

网友:
    感谢,请继续。

网友:
    非常感谢,希望你这种好人越多越好

网友:
    好不错,楼主以后多多开展这些教学,谢谢

网友(2009-02-05):
    此贴不顶说不过去啦

楼主:
提一点参考:10uF的陶瓷电容已经有0805封装的了,已经很好买到了。
1210的现在可以做到22uF了。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多去了解电子市场,考虑价格。0805封装的10uf价格是3216的四倍以上。

楼主:
对不起,您的帖子从发表到现在已超过 10080 分钟,不能再进行编辑,请返回。

因为被限制的原因,无法更新了。

网友:
在后面回复更新就OK了

网友:
真的 很不错啊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东东!

网友:
多谢分享,受用了。

网友:
期待更新,可以不用编辑,直接回复更新啊!

网友:
0.1μF、10μF 的电容并联使用,共振频率在 20MHz 以上

这个频率计算好像有问题吧?

网友:
JIMMY是个好人

网友:
JIMMY你是我们的导师,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2009-03-13):
总体还是不错滴

网友:
学习了 好贴一定要顶

网友:
路过, 小孩看看可以的

网友(2009-04-12):
要顶一下,受教了

网友:
好帖
顶.........
期待更多的高手来此指教..............

网友:
串联电阻,特别是22,33,之类的,高速电路中一般都是阻抗匹配,对反射有好处.飘过。

网友:
我是一位新手
不久之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尋到EDA
花了些時間看看
這一個論譠真的很不錯
雖然發現這篇文章據今已事隔一年
但 不知  當下問一些問題是否適合
記得  在念書時  簡單的電路都是可以用筆來算的
但是  當下我們所遇到的這麼多的電路 相當複雜
似乎已經不是直接用筆就可以算出來的
所以  當我們看到一個線路  似乎僅能憑經歷和別人告訴我們線路的function
才知曉這個電路是做什麼用的
哪位大大可以給小弟一些指教…
面對一個複雜的線路  我們如何抽絲撥繭的去分析它?

网友(2009-05-20):
关于晶振电容的选取所遵行的原则是CL=Cs+C,CL为晶振规格书中晶振的负载电容值,C为电路中外接的电容值(一般由两颗电容通过串联得到),Cs为电路的分布电容,这个和电路的设计元件分布因数等有关,值不确定.一般为3-5pF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好好学习下。

网友:
斑竹很好,就要这样,为大家普及知识

网友:
谢谢了 学习中 希望尽快更新

网友:
好贴,我关注了很久了。。什么时候出更新呀

网友:
好贴不该沉下去,顶起!

网友(2009-07-24):
终于看完了   顶一下

网友(2009-09-16):
后面怎么没更新了啊!
LZ辛苦了,有些挺受用的!有些没说的很清楚罢了

网友:
坛子的同学们还是要互相学习。。这样的帖子只是抛砖引玉的作用,欢迎大家提出问题,互相讨论。。。。

网友:
Very good!
期待楼主的更新!关注中!

网友(2009-10-20):
支持    讲的很好  啊

网友:
受教了!!!顶一下,论坛就是要多一点这样的帖子才吸引人啊!这就是经验  知识了。

网友:
----------------------
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 的引脚 1,芯片B 的引脚 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 和 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 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

我也认为这种电阻应该是用于阻抗匹配的。

网友:
期待更新,更期待大家一起讨论。很精彩。

网友:
晕,10uf的陶瓷电容0603的都有啦!

网友:
jimmy是个很好的人 !

网友(2009-11-27):
怎么没有人解析一下其中的工作原理,想了解更明白一些

网友:
在其他地方看过,感谢楼主将其整理

网友:
怎么这么少的

网友:
哇,受教了

网友:
很好的交流

网友(2010-01-04):
----------------------
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 的引脚 1,芯片B 的引脚 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 和 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 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答:在芯片的引脚连线之间串入电阻,多见于信号传输上,电阻的作用是防止串扰,提高传输成功率,有时也用来作为防止浪涌电流。电阻值一般较小,低于 100 欧姆。
----------------------这里电阻的作用是防止串扰吗?请说明原理。EDA365
我认为应该是用来减小反射,阻抗匹配的。
————————————————————
应该是匹配阻抗的

网友:
不错,的确是入门时搞不清楚的问题。没人问就很痛苦了。

网友:
又见版主的帖子,膜拜下~

网友:
顶起来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
很多经验性的东西

网友:
不错的帖子,  看完睡觉

网友(2010-02-07):
"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故又称为旁路。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 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 5μH。0.1μF 的去耦电容有 5μH 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 7MHz 左右,也就是说,对于 10MHz 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 40MHz 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

以前也看到有上述的说明.但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希望有高人出来说明一下.下面是我的看法:
1.这里的分布电感似乎应该是和电容串联的,要对高频噪声起旁路作用的话,就要求它在对地时有最小的阻抗.这里的高频噪声应该看作是小信号正弦波吧?电感电容串联谐振时才会有最小的阻抗,而并联谐振时应该是最大的阻抗.2.按照谐振的计算公式,算出来的频率也和7M相差甚远.哪里错了呢?

网友:
如何根据芯片的datasheet来设计电路?

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谢谢哦 下面的没有了啊

网友:
非常不错,鼓励

网友(2010-03-09):
好,好得很

网友:
此处有误,“此时封装多为 0805 或者 0603”,应该为1206或者0805封装

网友(2010-04-08):
多谢斑竹,怎么一直没更新了呢,如何根据芯片的datasheet来设计电路?谁来说说

网友:
    写的不错,支持一下,不过还是期待更新,也希望大家也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成熟的不成熟的没关系,提出来,大家交流交流,也好提高。硬件的东东,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其实还是很多考虑的,开始是细节,最终是架构。单单是运放和晶体管就够我们玩几年的了。

网友:
    想問一下,為什麽要下拉電阻?原理是什麽?高手講解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LZ
期待更新。。。

网友(2010-05-09):
    怎么没有人更新呢?

网友:
为什么不见有什么更新?

网友:
来学习下,感觉要学的好多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呵呵……

网友:
十分感谢, 有没有完全一点的

网友(2010-06-17):
2、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 的引脚 1,芯片B 的引脚 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 和 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 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答:在芯片的引脚连线之间串入电阻,多见于信号传输上,电阻的作用是防止串扰,提高传输成功率,有时也用来作为防止浪涌电流。电阻值一般较小,低于 100 欧姆
-------------------

我也觉得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

网友:
USB 插座电路,有一个电容:0.01μF/2KV,有这么高的耐压电压电容吗?为什么在这里需要使用这么高的耐压电容?
答:2、0.01μF/2KV,多数为陶瓷电容或聚丙烯电容,应是安规电容,用于电源滤波器,起EMC及滤波作用。所谓的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
用于电源滤波??我认为是防止ESD的。

网友:
细节见真知啊

网友(2010-07-30):
怎么看着看着就没了呢

网友:
好贴,留下来慢慢看

网友:
最好整理出个文档来 不错 帮顶

网友:
不错的知识,学习中

网友:
森彬彬彬彬

网友:
木有更新啊……

网友(2010-09-02):
简单 实用

网友:
真的很值得学习一下啊 太好了!谢啦!

网友(2010-11-04):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您的帖子从发表到现在已超过 10080 分钟,不能再进行编辑,请返回。

因为被限制的原因,无法更新 ...

楼主再来个续集呗

网友:
感谢辛勤的楼主

网友:
    版主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关于您发的帖子第二个问题,芯片与芯片之间串联22R电阻的问题,我看有的开发板上,ARM外接RAM的时候,在控制线 OE,WE,CS,上面串联的22R的电阻,而在地址线,和数据上没有22R的电阻,而有的开发板,则都没有22R的电阻,有的开发板,则都有22R的电阻,我改如何取舍?

网友(2010-12-07):
    好,精神鼓励。

网友:
    楼主很细心,谢谢!希望你有更多的总结和大家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耐心奉献。。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实践一下。

网友:
    很好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很多基本概念,非常不错,多谢

网友:
很有用,就是少了点

网友:
顶起来,望高手在指点一下

网友:
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 的引脚 1,芯片B 的引脚 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 和 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 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
我认为阻抗匹配的可能性比较大,和降低浪涌电流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不应该是串扰!

网友(2011-01-14):
楼主威武  楼主荡漾·1111·······

网友:
应该看的东西

网友(2011-02-14):
学习了,不知道啥时候有更新呢?

网友:
SJ-T+207.1-1999--1设计文件的分类和组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

网友:
我在很多资料里都看到“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但是我怎么算都不对,频率公式不是2*3.14*【(L*C)开根号】的倒数吗,难道是我的公式记错啦?

网友:
    总结不错啊,顶起来!

网友(2011-03-16):
    好东西!大家一定要顶起来啊~

网友:
    补充0603 封装的电容最大容值可到4.7uF啦!

网友:
    0603封装的电容的分布电感是nH级的,这可以去大的厂家网址去查,例如TDK,MURATA等公司提供的参数很全面。

网友:
    东西讲得很细,非常好

网友(2011-07-06):
回复 楼主:

    好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