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更改PCB封装问题

楼主(2008-05-03):
请教下在pads LOGIC中如要更改PCB封装,怎么操作

网友:
    选中PART,CTRL+Q,在弹出的PART PROPERTIES对话框中选择PCB DECALS,然后在弹出的PCB DECALS ASSIGNMENT菜单中单击BROWSE,然后在库中选择你要改成什么封装后,返回PCB DECALS ASSIGNMENT菜单选中你刚才的封装,单击ASSIGN,确定就OK啦.不好意思,不能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