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问如何用hyperlynx仿真以太网口差分线的布线?

楼主(2008-05-03):
差分线一端是transformer,另一端是网络接口,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用hyperlynx来仿真差分线的信号完整性.谢谢了

网友:
多板仿真。
以太网口(接插件)通常用R,L,C modeling,参数由接插件厂家提供。

楼主:
谢谢
如果这个板子是要通过网线接计算机的网口,因为没有计算机网卡的库,无法创建计算机的网卡的板子的模型,这样还有办法去仿真吗?

网友:
!!

首先,就是你要知道如果创造假负载,就是通常我们在没有对接的时候,是如果测试眼图的。可以参考TEK或是安捷伦测试夹具的模型进行设计。
你找个主板的参数,不具备通用性。

网友(2011-10-10):
谁教我啊

网友(2015-05-15):
如果获取不到模型,使用三维电磁场提前模型参数也是一个方法啊!但是貌似比较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