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5-03):
orcad仿真时:Pspice元件库和其他元件库相同元件时,我要用那个库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仿真时:pspice元件库和其他元件库相同元件时,我要用那个库两者有什么区别?

作仿真就用Pspice的库

楼主:
明白了,谢了

网友(2008-07-25):
请教:做仿真时只用PSPICE库吗?有些东西PSPICE库没有,但别的库有怎么办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