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铜箔厚度、线宽和电流表

楼主(2008-05-03):
(图片)

网友:
在不考虑功耗的情况下,各人觉得电源应该尽量的粗。

网友:
看过,留个印印^^^^^

网友(2008-07-11):
补充一下:制板厂铜大多以盎司(OZ)为单位, 1 OZ铜厚的定义为1 平方英尺面积内铜箔的重量为一盎,约合35um

网友:
我也认为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电源走线应该尽量宽,地线尽量为一个平面

网友(2008-09-08):
电源不一定越粗越好,还要考虑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走线应该尽量宽,地线尽量为一个平面

网友:
新手,先看看资料, :lol :lol :lo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