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你好,在画电路图时,出现感叹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03):
版主你好,还有个问题需要你协助解答:
在画电路图时,出现感叹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出现感叹号就说明有电气连接出现了,比如net连接,pin连接等等

楼主:
也算是一种警告对吗?如果出现,最好避免这种电气连接出现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算是一种警告对吗?如果出现,最好避免这种电气连接出现是不是?

你是指的感叹号是在原理图上拖动器件是显示出来的黄颜色三角感叹号,还是做DRC之后出现的?

楼主:
拖动元件时产生的。
如果是在 drc以后产生的?

楼主:
DRC之后出现我还没有碰见,两者的原因都想知道,请版主协助。

顺便问下,
pcb navigator 和allegro是两个独立的软件吗?有什么作用,
只听说是用来连接orcad 与pads的桥梁,不知道为什么,为啥要用这个桥梁,直接使用导出的netlist难道不可以吗?
版主能否帮忙解答下,如果作用很大。我打算也研究下。

楼主:
版主,我一直在线等你的精辟而专业的回答呀,能不能快点呀,等我学会了,有机会请你cuo顿

网友:
这是cadence为防止误连接推出的一种警告功能,并阻止贸然连接。

如果你不需要,可以在选项设置里面取消该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之后出现我还没有碰见,两者的原因都想知道,请版主协助。

顺便问下,
pcb navigator 和allegro是两个独立的软件吗?有什么作用,
只听说是用来连接orcad 与pads的桥梁,不知道为什么,为啥要用这个桥梁,直 ...

我的建议是OrCAD + Allegro
其他的软件就不用分心去学了,除非所在的公司要求。一通百通,关键还是学习设计电路的技巧和知识

楼主:
谢谢版主的提醒,但是你还没有帮助我解决那个问题呀!

如果是在drc之后出现的感叹号呢?尽管我还没有碰见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还是很想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提醒,但是你还没有帮助我解决那个问题呀!

如果是在drc之后出现的感叹号呢?尽管我还没有碰见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还是很想了解。谢谢

DRC之后不会出现感叹号的吧。如果有Warning的话,就会在相应的Net中给出一个Mark标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算是一种警告对吗?如果出现,最好避免这种电气连接出现是不是?

的确是一种警告,需要不需要避免,就要看情况了。有时你直接将一个接地信号接到网络中,orcad也会给出这么一个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提醒,但是你还没有帮助我解决那个问题呀!

如果是在drc之后出现的感叹号呢?尽管我还没有碰见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还是很想了解。谢谢

我描述的有误,其实就是指的DRC之后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