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分隔的疑问,请帮我解答啊!

楼主(2008-05-03):
一直有个问题困饶我,在此请教大家:
在分割电源层(VCC or GND)时,我知道可以使用add Anti line的方式完成,
我想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因为我研究了一个board file,
它的电源层有切碎成很多不同的电压层, 但是打开Anti line的颜色层面却看不见任何Anti line存在啊,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我是菜鸟一只,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呢~~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意思是它可能是一块块铺的铜?不是铺大面积铜然后再切割的方式?
恩,maybe有这个可能哦~谢谢le!!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LZ一样的问题,还没有找到很确切的答案。
我现在猜想,可能是这时的POWER 或 GND层是正片,先行用ANTIETCH将区域画好,然后自动铺铜,铺好后再把ANTIETCH删除掉。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还要去试试。。。

楼主:
楼上的,删除隔离线是可以,问题是干嘛多此一举呢?就是为了忽悠我们?哈呵,所以我猜测可能他分隔电源层就没有用隔离线的方法~

网友:
直接定义SHAPE不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删除隔离线是可以,问题是干嘛多此一举呢?就是为了忽悠我们?哈呵,所以我猜测可能他分隔电源层就没有用隔离线的方法~

没用隔离线如何分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