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ve命令时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05-03):
请教大哥大姐了
我很是郁闷,最近摆放元件时候,发现有一颗元件总是摆不到某些地方,
命令栏总会提示出错信息" symbol does not fit into drawing "
但是其他元件就可以摆进这个区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帮帮忙啊,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替我解答阿,大哥大姐你们人呢?

楼主:
谢谢了,我把整个图移了移,就好了,反正蛮怪的,哈哈!

网友(2009-03-26):
把symbol的图纸幅面改小点!

网友(2009-05-06):
应该是器件设置时原点位置的问题

网友:
原点是指的坐标的(0,0)点吗?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应该是原点的问题吧

网友:
先记下,等我遇到的时候,好用

网友(2009-08-13):
    现在也不是很明白,刚学,呵

网友(2009-10-20):
    同意三楼观点

网友:
    先记下,等我遇到的时候,再用。

网友(2010-03-20):
    同意三楼

网友(2010-04-24):
也有可能是你的GID太大了,及版面设得太小的原因!

网友(2010-07-27):
应该是在find面板中选中all,应该就可以移动,或者就是你需要移动的原件加了fixed属性

网友:
    同意以上觀點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原点设置不对称问题

网友:
    移动的时候用body center,因为建库的时候没有以本体中心作为远点

网友:
    解答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0-09-28):
    应该是原点或者封装的问题。

网友(2010-12-28):
    对先记下,
    0 E' C: }7 N$ \, V  Q等遇到的时候就不闹心。

网友:
    同意楼长

网友:
      这个是很奇怪的,原点有偏移,按中心移零件也会偏吗

网友:
    你建立Symbol的时候原点设置的不要距离你放置Pin脚的距离太远,否则就会提示你出现的错误

网友(2011-01-28):
    不是只跟place_bound有关吗?怎么会跟原点有关?

网友(2011-03-15):
    应该是3L所说

网友:
该元件的封装的问题,在做封装的时候,图纸太大了,原点飘的太远了

网友:
没碰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1-05-15):
新手学习中。。
最好改一下封装的原点,要不还会出问题

网友:
setup-design paramenter下改一下作图范围和origin的坐标就OK了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把那元件删了重新调了来或许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1-08-09):
    新手新手

网友(2012-08-21):
    这个元件的中心点落到板外了

网友:
    应该是封装原点的原因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原点的问题

网友:
    應該是零件版邊大小超過PCB的版邊大小
打開設定原點那邊看看你的X,y的版邊設定
    通常零件的版邊不會太大
    要不然就是零件的其他層有其他東西
    你檢查看看摟

网友:
    你把所有的层显示打开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一般是文字很长,放得时候超出了draw extension的边界,调整一下draw extension就可以了

网友(2012-11-29):
    学习一下,谢放同!!!

网友(2013-12-11):
做dra的時候可能原點太遠
然後做brd的時候setup裡面畫布設定太小

网友(2015-12-27):
做封装的时候把原点设在封装中心或是第一脚,放置器件的时候也好定位

网友(2018-10-19):
原点位置的问题

网友(2019-05-25):
    畫布設定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