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的光学标志怎样弄

楼主(2008-05-04):
pcb板上的光学标志怎样弄

楼主:
就是光学标志点旁边什么也没有,
如图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MARK点1MM,  绿油开窗(SOLDER MASK )3MM, 最好加上直径3MM 的 禁止铺铜区域. 就可以向图中的那样.

网友:
光学点是smd的,在constraint中设定了shape to smd的距离就可以让铜箔避开了

楼主:
知道了!
谢了!

网友(2008-06-12):
还是不怎么明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