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orcad下产生一个带封装信息的bom清单呢,多谢!!

楼主(2008-05-04):
如何在orcad下产生一个带封装信息的bom清单呢,多谢!!

网友:
怎么做?
一般的BOM清单 你是怎么生成的?用什么方法?

网友:
    在生成bom的“Combined property String”选项 中加入t{PCB Footprint},如下图

网友:
    上面一行也要加哦

网友A:
    如果是用report功能就不是这个方法了

网友:
    版主能否详细说明下,谢谢,如何用report导出 bom, 我也很需要呀。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不想老在那个框里面填
    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不想老在那个框里面填
麻烦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版主就是nb呀,佩服。
crystal report怎么用呀?

网友(2008-08-14):
    俺的菜单就没有Report这个....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buliaoqq at 2008-5-5 16:54
    在生成bom的“Combined property String”选项 中加入t{PCB Footprint},如下图

倒是想问一下,这个对话框是从哪弄出来的?
我一直用版主的那种方法,没见过这么个对话框!

网友:
    ITEM\tQUANTITY\tREFERENCE\tMFR\tMFR PN\tDESCRIPTION\tPCB FOOTPRINT
{Item}\t{Quantity}\t{Reference}\t{Mfr}\t{Mfr PN}\t{Description}\t{PCB Footprint}

ITEM\tQUANTITY\tREFERENCE\tMFR\tMFR PN\tDESCRIPTION\tPCB FOOTPRINT\tLOAD
{Item}\t{Quantity}\t{Reference}\t{Mfr}\t{Mfr PN}\t{Description}\t{PCB Footprint}\t{Load}

ITEM\tQUANTITY\tVALUE\tREFERENCE\tMFR\tMFR PN\tDESCRIPTION\tPCB FOOTPRINT\tLOAD
{Item}\t{Quantity}\t{Value}\t{Reference}\t{Mfr}\t{Mfr PN}\t{Description}\t{PCB Footprint}\t{Load}

网友(2009-08-29):
版主厉害!试过了,两个功能导出来的BOM有些差别,再研究研究

网友(2009-11-06):
REPORT 找不到引數?

网友:
比较麻烦哦!

网友C(2010-01-29):
我来解释一下区别:
1. Capture原理图出BOM,就是大家常用的出法.若是没有你想要的属性,比如封装,就要自己填写上去
2. Capture CIS可以使用1的方法出BOM
3. Capture CIS一般使用Report菜单出BOM.这个BOM的格式源自你的CIS数据库,当然一般属性就多了,比如有元件料号,价格,代理商料号等等,你可以根据需要导入到BOM中去.

Capture原理图的元件是自己从元件库调用的,元件属性就是大家常见的那些.
Capture CIS原理图的元件是从数据库中调用的(数据库在去调用相应的元件库和封装库),可在数据库中为元件添加非常多的属性,Datasheet也可以添加进去.

网友(2010-03-09):
我的ORCAD9.23版本的没有reports菜单栏。楼主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2010-07-02):
如图所示。

网友(2010-09-03):
回复 网友A:

    高手指点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1-03-22):
    高手很多啊   学习了

网友D:
    这样可以导出一些元件的参数。

网友(2011-11-08):
引用 网友D:
这样可以导出一些元件的参数。

这个不可以吧,我试了一下,好象不行

网友(2014-10-09):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report功能就不是这个方法了

我用的REPORT功能导BOM表。会出错。链接如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721-1-1.html
能否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解释一下区别:
1. Capture原理图出BOM,就是大家常用的出法.若是没有你想要的属性,比如封装,就要自己填 ...

遇到BOM表出错。请出手帮忙。链接如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721-1-1.html

网友(2015-03-22):
请看图片D:\yengyuonggj\学习资料

网友:
请看图片<>

网友:
加入封装信息,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Q1NjN8YTBjNmQ4Yzg4OTZiNzBkZTY2NDM1NTNjYzQzYTU2Y2Z8MTc2MTQzMjgyOA%3D%3D&request=yes&_f=.jpg

网友:
加入封装信息,https://bb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Q1NjN8ZGY2ZTU4MmVmNDg3NjM1MGVjNzQwYTNlNzhmYjk2NjF8MTc1NTAxMjk5NQ%3D%3D&request=yes&_f=.jpg

网友:
用reprot方式比较好用,不用每次都加那个PCB footprint,
16.2没有,16.3及以后的版本就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