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叠层结构如何?请指教

楼主(2008-05-04):
这样的叠层结构如何?请指教。

P1、------------------    一般信号:LVDS、RS232、I/O控制信号、部分电源、一般信号地覆层

P2、------------------    DGND

P3、------------------    关键信号:C、A、RG、SG、CCD、AD模拟部分

P4、------------------    AGND

P5、------------------    电源层:以3.3V覆盖整层,其它电源仅根据实际需要提供电源回路

P6、------------------    一般信号:LVDS、RS232、I/O控制信号、部分电源、一般信号地覆层

这时候3层的关键信号能够被 AGND DGND屏蔽吗?
AGND和 DGND之间会有什么影响吗?这2个层是整层铺地的。

网友:
    (1)可以屏蔽
    (2)没有什么影响,但通常不这么做,把占地面积较小的那个GND在同一层分割就可以了。

网友:
    P1、------------------    一般信号:LVDS、RS232、I/O控制信号、部分电源、一般信号地覆层PCB论坛
    P5、------------------    电源层:以3.3V覆盖整层,其它电源仅根据实际需要提供电源回路
P2、------------------    DGND
P3、------------------    关键信号:C、A、RG、SG、CCD、AD模拟部分
    设计论坛网站
P4、------------------    AGND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P6、------------------    一般信号:LVDS、RS232、I/O控制信号、部分电源、一般信号地覆层

LVDS最好放到内层,外层100欧姆阻抗不好控制

网友(2008-10-27):
    这样做不好吧,这样做回流会出现问题吧,数字信号线会在AGND上面感应噪声的

网友:
    P4、------------------ AGND不好  應該不要分GND

网友(2009-03-02):
    到底哪个说的对呢

网友:
    我认为mygaojian的方案可以,其他人都是在纸上谈兵,
    呵呵,等mygaojian 做好了再评!

网友:
    楼主有考虑数字和模拟的窜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