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anical Symbol

楼主(2008-05-04):
做Mechanical Symbol时那些 信息必须得 用

网友:
据我所知: 外框要根据机构外形来绘制,
                   机构孔离板边>1MM,
                    元件距机构孔>0.5MM

楼主:
是不是必须有
ETCH---TOP(是不是放PADSTACK的)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 TOP(放零件边框)
PACKAGE  GEOMETRY--PLACE  BOUND  TOP(元件占地区和高度)
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 TOP(元件型号或元件值)
REF DES--SILKCREEN  TOP(元件的位号)
REF DES--ASSEMBLY  TOP(元件的位号)
还有没有其他的啊!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说的是元件封装啊!
板子外框怎么做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outline可以直接inport dxf執行compose shape來做不是更好嗎更方便嗎。特別是在板框形狀不規則時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line可以直接inport dxf執行compose shape來做不是更好嗎更方便嗎。特別是在板框形狀不規則時候

那这是在哪画呀

网友:
方法就是上邊說的。我想很多人在自己手動畫時候做不到很精確,這種情況就完全可以照上邊去做。

网友:
結合compose shape 跟change來做會比手畫的效果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