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有关于PCB走线走45度还是园弧的专业见解

楼主(2008-05-04):
请教,是否有关于PCB走线走45度还是园弧的专业见解?
目前那种走线更好点?
以上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好像有相关资料,你找找.

斑竹没找到,能不能帮我在发 一次啊谢谢拉

网友:
走高频信号时,为了保持走线各点特性阻抗相同,选用弧形走线,
然而弧形走线的机械强度小(易于断裂),很多时候,都用45度走线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