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帮忙解决,DRC Warnings

楼主(2008-05-04):
我想在IC的一个引脚放置上低电平,所以我加了一个低电平的port,如attached所示,
在做drc检查时出现了下面warning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D_HI:  SCHEMATIC1, PAGE1  (83.82, 73.66)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D_LO:  SCHEMATIC1, PAGE1  (170.18, 78.74)
是不是我电路没有画完整还是什么问题,如何修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是出现如下的warnings,attached(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是图片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U3,GND:  SCHEMATIC1, PAGE1  (58.42, 50.80)

以上两个问题急切的版主协助,版主,救命呀,为了这几个问题我摸索了一天都没有搞定,星期天什么事都没有搞成

这些问题解决了.我就打算学习如何生成网络表和bom表,以及layout footpint问题

warning images

warning images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网友: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D_HI:  SCHEMATIC1, PAGE1  (83.82, 73.66)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D_LO:  SCHEMATIC1, PAGE1  (170.18, 78.74) 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是不是我电路没有画完整还是什么问题,如何修改?
====〉net两端都要有连接的,否则就会报警告,(不是error,你可以忽略)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你这个IC的低电平引脚肯定要连接到其他元件上的吧,比如接到地,在Port的另一端作一下连接就好了。
引申:推荐使用Offpage connecter作页面连接,电源或者电平使用power符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是出现如下的warnings,attached(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是图片PCB论坛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PCB设计论坛网站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U3,GND:  SCHEMATIC1, PAGE1  (58.42, 50.80)
====>74LS04非门的电源和地引脚你都没有连接,在原理图上看部出那两个引脚,但是实际上是存在的,所以要作连接,否则这个非门也没有用阿(没有供电);edit part就可以看到电源引脚了 www.eda365.com

楼主:
那么我有另外一个疑问,
那个端口本身不就是表示它是一个高电平吗?为什么还要连接,该怎么连接呢?
是不是高电平直接通过一个电阻连到vcc,而低电平直接通过电阻直接连到低呢?
请版主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有另外一个疑问,
那个端口本身不就是表示它是一个高电平吗?为什么还要连接,该怎么连接呢?
是不是高电平直接通过一个电阻连到vcc,而低电平直接通过电阻直接连到低呢?
请版主指教

你那个端口从哪个库里面调用的?

楼主:
是orcad本身自带的port库里面的一个符号。

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端口,我需要放低电平,看见这个符号像,所以就用了,没想到会出现问题。
主要还是我对port库里面出现的各种端口不熟悉造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哪个端口,
版主能否仔细的给解释下,我真的很想知道。
还有那些自带的各种power,ground库,不知道该怎么用,

网友:
通常使用CAPSYM.OLB的符号

楼主:
不好意思,我前面说错了,其实我是使用的capsys.olb中的符号---高低电平的符号。我看书上说这是两个pspice符号,
版主能否告诉我这两个高底电平符号该怎么使用?

我个人认为:
如果某pin需要设置为高电平,我可以直接通过一个电阻连到vcc,设置底电平直接通过一个电阻连到GND,这样的话这两个符号根本用不到,
到底怎么使用高底电平的symbol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前面说错了,其实我是使用的capsys.olb中的符号---高低电平的符号。我看书上说这是两个pspice符号,
版主能否告诉我这两个高底电平符号该怎么使用?

我个人认为:
如果某pin需要设置为高电平,我可 ...

这个符号只是在做Pspice时候用的,一般画原理图就照你的方式作,接 VCC GND

楼主:
我还是有个疑问: 为何在做psipice时才用这样符号,
按照我说的那种连接方式不可以做吗?
画原理图不可用带psipice库的symbol吗?

网友:
两个库面向不同的设计,仿真 和产品设计必然是要分开的

网友(2010-10-14):
    楼上正解,两个库目的不一样

网友(2011-02-18):
    恩,以前学AD的时候知道一些东西。现在初学orcad,不是很懂,那个“忽略”怎么设置呢?
就是不让系统检查那个,忽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