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置CIS本地数据库的问题,请版主协助

楼主(2008-05-05):
1.attached是我自己建立的自己使用的本地数据库.
2.我在使用captures CIS  功能时,右键点击执行place datasheet part 进入local part datasheet,我选择单个元件后,看不见元件的footprint.后来我在本地数据库PCB layout footprint中加入"DIP.100/14/W.300/L.800",再选中元件就可以看见,细节见附件<pcb footprint>,attached <can have a look for footprint>是加入了上面的描述后,footprint就可以看见的图片.
我想问的是,填写 PCB Layout footprint需要什么特殊的格式吗?如果package 是0805或sot23,我直接写不可以吗?
怎样处理才可以看见,"DIP.100/14/W.300/L.800" 这格式是什么意思?

PCB footprint data

PCB footprint data

can have a look for footprint

can have a look for footprint

Component database.rar

local database for my own

网友: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有两个要点要确认一下
1.你使用的Layout工具是allegro还是orCAD Layout,也就是说layout的封装是用allegro制作的还是OrCAD?
2.你现在配置的CIS数据库是为了实用还是试验?

楼主:
很高兴碰见你在线.晚上好
是为了实用,就是想用来layout 的。用allgero

网友:
从你的贴图看来,现在封装是连接到OrCAD Layout的
得改成Allegro才行
检查 C:\Cadence\SPB_15.5\tools\capture\Capture.ini文件
关联到Orcad Layout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Layout
[Layout Footprints]
Dir0=D:\Cadence\SPB_15.5\......
具体我记不清楚了
改成下面这样就可以了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Allegro Footprints]
Dir0=D:\Cadence\SPB_15.5\share\pcb\pcb_lib\symbols

路径是你自己的封装库的放置路径

楼主:
如果把captures.ini中的连接路径修改为orcad layout库的路径后,就可以使用0805,0402,sod23等常见的那种格式后就可以看见吗?
也就是说
“DIP.100/14/W.300/L.800”这种格式是allegero里面的格式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captures.ini中的连接路径修改为orcad layout库的路径后,就可以使用0805,0402,sod23等常见的那种格式后就可以看见吗?
也就是说
“DIP.100/14/W.300/L.800”这种格式是allegero里面的格式对吗?

得改成allegro库的路径才能用0805,0402........
DIP.100/14/W.300/L.800是OrCAD Layout的封装

网友(2015-05-11):
老帖子 有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