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8-05-05):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Top:
        (1650, 1375) # = 1
                                        U2.29   (1230.31, 2399.61) # = 0
        (1531.5, 1019.69) # = 1
        (450, 2325) # = 0
                                        U2.3    (1255.91, 2462.6) # = 0
Total Drilled pads:    3               Total Nondrilled pads:    2
Report of Violating Thermal Spokes Remover.
On Top:
        (1303.15, 2358.27) # = 1
Total Drilled pads:    1               Total Nondrilled pads:1
我用的是PADS2005,对底层铺地正常,对顶层铺地 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哪位高手指点下下啊。。

网友:
  看报告是你的元件封装做的有问题,如果方便你把档案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中间层有GND层吗,如果有,顶层底层有铺不上的情况也无所谓~由于走线阻挡之类的原因,会有铺不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