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变压器封装的引脚大小是多少

楼主(2008-05-05):
我找遍了这个图纸
发现找不到这个焊盘的大小是多少?
好像原PDF上面没给也~~~~~
大虾们,这个怎么办?

这个通孔焊盘大小怎么确定??
型号是PE-65612  DIP4的封装哈~

网友:
此元件有两种封装,SMT和DIP
两种封装尺寸在第一页就已经写明了
DIP尺寸如下:

SMT尺寸如下:

根据上面的尺寸来做封装就OK了,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0-06-21):
回复 楼主:

    AWG(American Wire Gauge)是美制电线标准的简称,AWG值是导线厚度(以英寸计)的函数,图中标注24AWG即导线直径约为0.511mm,根据这个尺寸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