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需要隔离么?

楼主(2008-05-05):
板上同时有数字量和模拟量,模拟量信号线走线较长。
本打算将模拟量走线区域割地,但不可避免有非模拟量信号线通过模拟地,感觉这样可能干扰较大。
故现在处理方法是:小部分割地,在模拟量电源处割地,其它走线部分不割地,但将模拟量信号线用模拟地包地,并作为回路。
请问前辈们这种处理方法可行么?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打算进一步缩短模拟量信号线

网友:
故现在处理方法是:小部分割地,在模拟量电源处割地,其它走线部分不割地,但将模拟量信号线用模拟地包地,并作为回路。8 C-  阿拉定

包地后作为回路不好吧?

网友:
故现在处理方法是:小部分割地,在模拟量电源处割地,其它走线部分不割地,但将模拟量信号线用模拟地包地,并作为回路。8 C-

包地后作为回路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