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AD6.9规则设置

楼主(2008-05-05):
如图:IsVia 这个表达式没有问题

但是 IsPolygon这个表达式老是出错,请问该怎么设置才对?
也有 InPolygon这个表达式,但也不对。

IsVia,没有问题

IsVia,没有问题

IsPolygon,就不对了

IsPolygon,就不对了

楼主:
我其实就是想让Polygon与Track或者Pad的距离大一些。

网友(2008-12-10):
同问,如何在电源规则里面设置啊,哪个选项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在电源规则了设置,那里有一项是铜皮与焊盘的距离

你说的这个规则是内部电源层与直插元件引脚焊盘的距离设置,LZ说的是位于TOP或BOTTOM层的舖铜与其它导体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用的InPolygon与All,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的方法:表达式写不对的用Shift+F设置下过滤条件,在Inspector里的Create Expression前的勾上,点OK.在Filter里会有表达式,把那个表达式Copy到Design Rule设置里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表达式了。
当然简单的可以自己写或用Query Helper/Builder了。

网友:
楼上这招不错,今没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