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生成GERBER 的一个选项的疑问.

楼主(2008-05-05):
我用allegro 生成GERBER 的时候选的是RS274-X 格式的, 其中有一个选项, 如图中红线圈的地方, 我看到有的资料上选上了, 有的资料上没有, 我想知道应该选上吗? 有什么区别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为什么我出没有这个选项?? 是不是我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
我一般都不选,默认模式就好。

网友:
不用选的

网友:
如果是用RS274-X 格式出GERBER的话 选不选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