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 -〉[line]/[rectangle]

楼主(2008-05-06):
在画Board Geometry / Outline 的时候,如果 用 Add line 的方式加 outline 就可以改变线宽,而用 Add rectangle 的方式则 得到的 outline 却不能 用 edit-〉change更改线宽?这是为什么?

网友:
Add rectangle 添加的是UNFILL 的Shape

楼主:
谢谢 deargds,果然是这样。

要将这个 outline 删除,选择 find 页中选项的时候看出来区别了。呵呵

不过,这个用 line 或 unfilled shape 会影响后面的操作么?
或者说 outline 一般都用line还是shape?
或者其它的可以用line的地方,用这个rectangle形式的shape会不会有副作用啊?

网友:
outline 如果是unfill shape,则可以使用Z-COPY命令生成 route keep in 和 route keep out 。
如果是line,则需要转成shape之后才可以用Z-COPY.(shape--->compose shape)

楼主:
outline 如果是unfill shape,则可以使用Z-COPY命令生成 route keep in 和 route keep out 。
如果是line,则需要转成shape之后才可以用Z-COPY.(shape--->compose shape)
------------------------------------------------
不是这样的,line的话只要是一次画成的封闭的polygen,也是可以用z-copy的。

也就是说,z-copy适合的对象有两种:封闭的多边形,和,shape。

网友:
rect没法倒圆角。。。别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