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形状的鼠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06):
我的电源和地的鼠线是这样的。。
没见过。。。。
这是怎么回事啊?
高手帮下忙~~

貌似是集中在这个元件的引脚上的~~~~为啥是叉叉形状的呢?还有,我赋了VOLTAGE但是还是要显示。。。
这个。。。。

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
    啊?
    那怎么把飞线显示改小一点呢?

网友(2009-01-08):
    提问也要回复才看到问题,真有你的

网友:
    我认为是VOLTAGE属性设为0V了,或是NO_RATS设为TURE了吧,就会出现一个框框,中间一个叉,只是你的叉太大了。

网友(2009-05-06):
    没遇到过,估计是属性设置的原因

网友:
    setup->drawing options,把ratsnest Geometry 设为straight,试试

网友:
    我通常的做法是把地的鼠线关掉,同时把地的net高亮,这样就少了很多鼠线,看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2009-08-14):
    同10楼的作法

网友A(2011-01-26):
    这个怎么把大大的飞线改成小号的啊

网友:
    也是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B(2011-07-24):
回复 网友A:

16,3  display -corlor/Visibility... l里面有个rat size 就可以改变大小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没找到?

网友:
    我也出现过,不清楚产生的原因,有的封装显示正常,但是有的封装就显示非常大

网友:
    请问10楼,怎么关掉GND的鼠线呢?

网友:
    同意10楼的做法,但没遇到过楼主的这种情况,不清楚原因。

网友C(2012-08-2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6,3  display -corlor/Visibility... l里面有个rat size 就可以改变大小

    我的里面怎么没有rat size

网友:
    我用的是16.5版,和楼上一样,也没在display--color/visibility里发现rat size

网友D: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设置下net的属性就OK了

网友E:
    不妨试试这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妨试试这招

    看会不会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里面怎么没有rat size

    SORRY,是在setup里,不是在display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RRY,是在setup里,不是在display里,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我比较笨,没找到!麻烦告知下具体位置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设置下net的属性就OK了

请问设置net的什么属性?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2013-08-01):
引用 网友C:
我的里面怎么没有rat size

我也是,我也没找到,我的也是16.3的

网友(2016-04-21):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2018-08-17):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把大大的飞线改成小号的啊

可以把鼠线显示改小,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