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覆铜求助。。。

楼主(2008-05-06):
1、电源层和地层覆好铜后,DRC检测无错误保存正常,然后关闭pads在打开的时候所覆好的铜都没有了(DRC检测的确丢失了,而不是隐藏了),我都从覆了好多次都是这样
2、还有顶层和底层覆好铜后,虽然设置的是正常显示覆铜,但关闭再打开显示的就是铜的边框
刚学用PADs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的问题,还是什么,还请大家给点提示
先谢谢了:)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是的操作是覆铜还是灌铜,如果是灌铜就应该是以下情况:

    你的档案并没有出问题,也没有操作失误!档案关闭再打开显示的就是铜的边框”这应该是PADS软件为了让档案不会变得很大而设置的,这个问题很简单就可以解决。
  你打开档案后在主菜单Tools里选Pour Manager,再选Hatch标签页,点击左下角的Start,你就会看到灌的铜都已经回来了!

楼主:
哦,谢谢
顶层和底层的铜出现了
但信号层(地层和电源层)就是没有铜:(

网友:
    以我之见,你把其它层关掉,就可以看到电源层的铜了。

网友:
    不只是FLOOD和HATCH的问题,我想多半问题是出在你的设置问题。。。。
    如果你设置成不保存数据,你再打开,除非你再次FLOOD,不然无论如何,你都是不会看到铜的,实际上就没有铜。你怎么可能看到呢?

网友:
    是你的操作设置问题吧?

    是不是把中间的层设置为SPIT/MIXED 类型了啊
那样就不是FLOOD 而是用 PLANE CONNET 哦

网友(2008-10-21):
    PADS如何敷铜

    刚学这软件,画好了PCB.可就是不知怎么敷铜.在书上看到的就什么铺铜灌铜.就是没见敷铜.请指教.

网友:
    就是补铜皮了

网友(2008-12-02):
    请问为什么灌铜以后怎么还是

    显示鼠线呢?怎么样才能去得掉?

网友(2014-11-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灌铜后DRC检查没问题,关掉后,灌的铜不见了,DRC检查提示有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是正常设置吧,要不你就上图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