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一网络怎么设置一种颜色

楼主(2008-05-06):
以前用powerpcb画时,用ctrl+alt+n可以设置同一网络的颜色,请问高在allegro中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Display------Highlight也可以直接点击 就可以了,右边控制面板FIND选项记得选NET!

网友:
嗯,这个我也想知道,pads可以每一个网络设置一个颜色,这样摆放元件,划分电源层时很方便,allegro就没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
--? 不明白哪里方便

网友:
可是pads和protel都有这种高亮的功能啊,pads可以每一个net设置一个颜色,看起来很清楚,protel我只画过两层板,没深入研究~

用allegro软件的达人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画十几层大板的?我感觉走线,调线长。。比较方便

网友:
喔,I see。点完高亮,然后在option里选不同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