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怎樣可以显示线宽?

楼主(2008-05-06):
请问一下:

allegro中怎样可以显示线宽?因为有些线需要加宽什么的,很多时候看线宽很不方便。
谢谢!

网友:
看右边的控制面板不是有吗?

网友:
无法自动显示,要借助“i”这个命令,或者用route命令时右边面板上有线宽信息。

楼主:
主要是想看看已經layout好的板子上的線寬,感覺這樣做很不方便的。

网友A:
点那个测量的工具,在在工具栏点seg line就可以,在点你要看的线就可以看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测量的工具,在在工具栏点seg line就可以,在点你要看的线就可以看到了啊

這個我也了解 可是還是覺得不方便。

特別想是那種鼠標經過線就能動態的顯示線寬,就和PCAD一樣,很方便的。

不過也罷,這樣也能看到。

网友B(2008-10-22):
allegro中单位怎么转换?比如mil换成mm

网友:
    也许可以编个skill,在移动鼠标的时候,经过的地方显示线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中单位怎么转换?比如mil换成mm

7樓的大大~我用的是16.0版的
    單位切換在setup\design parameter\design頁面
    下面有個size\user unit
    可以切換mil,inch,mm,microns,centimeter

    呃

网友(2009-03-13):
    有没有SKILL集出来秀的啊

网友(2009-05-06):
    单位换算一般按1mm=39.4mil来算

网友(2009-08-15):
    导入DXF之后,尽量不要进行单位的换算,频繁换算会有误差.

网友(2010-01-03):
    导。。。DXF总是不成功。。恩

网友(2010-09-28):
    不是很方便的?

网友C(2011-01-28):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测量的工具,在在工具栏点seg line就可以,在点你要看的线就可以看到了啊

16.3版本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点一下show measure图标再去点要看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改变线宽的话  可以用  edit change  命令

网友:
    执行add connect命令,点一下需要查看的线,Options面板上可以查看Line width。
    设置好快捷键,操作起来也很快。
------------------------------------------

    对的对的

网友(2011-03-02):
    点那个测量的工具,在在工具栏点seg line就可以

网友D(2011-10-26):
引用 网友C:
    16.3版本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点一下show measure图标再去点要看的线就可以了

    我怎么没有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没有看到啊?

    都半生没用16.3了,现在我也说不上什么了.

网友:
    16.5 鼠标放线上在datatips直接能显示!

网友(2012-01-07):
    看图,,勾上第6个框框

    好像没啥子效果。

网友(2012-11-10):
    quick reports中有几种线宽线长报表可以查看,同一网络在不同层的线宽线长也可以查看。。。

网友E(2013-05-26):
16.6版本升级了,在FIND里面设置一下Cline segs,在布线或者idel模式用鼠标放在线就有提示。

网友:
16.6什么都不用设置,鼠标放线上都能显示线宽

网友(2013-12-11):
引用 网友B:

SETUP裡面變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6版本升级了,在FIND里面设置一下Cline segs,在布线或者idel模式用鼠标放在线就有提示。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看看已經layout好的板子上的線寬,感覺這樣做很不方便的。

安F6,出来一个面板,里面找线宽,例如:width (0.15)  就是0.15

网友(2018-01-09):
    学习了,最近拼命学习中

网友(2019-06-13):
有SKILL可以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