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打散器件

楼主(2008-05-06):
以前用powerpcb时,用disperse可以打散器件,并且器件按高度摆在板外,这样看器件很明了,不知道allegro怎么设置,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
自动放置,记得先画板框哦
否则自动放置是放不出来的

楼主:
附图是我现在正布局的器件,我是从place->manually 中一个个拉出来的,由于器件较多,都 叠在一起了,请问高手们怎么打散这些器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