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2.768k的晶振封装(贴片的)

楼主(2008-05-06):
求32.768k的晶振封装(贴片的)
pdf中焊盘是否是不规则的,该怎么建?

网友:
楼主按这个建是没有问题的
能不用异型焊盘尽量不用
你这个可以用方形代替的还往异型焊盘上想,

网友(2011-12-14):
    按照资料的推荐尺寸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