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模块中的地脚处理问题???

楼主(2008-05-07):
电源模块中一般都有很多的地脚,那么对于这些地脚,一般是应该怎么处理的,单点接地有什么好处????

楼主:
8层的,内部有地平面层,电源模块中间有一个大PIN 是用于散热用的,这个的属性也是地网络,那么我这个电源芯片的其他的地网络PIN可以和这个PIN共用一个地呢啊??谢谢

网友:
电源模块通常可以出几路电源,通常这几路电源的地是隔离的,你看到的可能就是一路地伴随一路电源;

在焊接的时候肯定就是直接焊接到真个母板的地平面上,但是注意母板上最好提供一些电容连接不同的地pin,用来提供非理想电流通路,这样比通过地平面的效果好,可以减少共模干扰。

楼主:
所谓的电源地脚接小信号地 是不是就是为了减少共模干扰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