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布局一半后怎么再布其它的

楼主(2008-05-07):
请问高手们,我在用place->quickplace时,只布了一半器件就不能布了,请问怎么布接下来的器件?谢谢!

网友(2008-06-12):
KXX27真是个强人啊
什么都知道
要不你收我做徒弟吧

网友:
要学会使用View log , 一般都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A:
原因可能有几个
一个是视图面积设置太小了
还有就是Qucikplace的时候有四个方向的,top/left/right和bottom
只勾选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可能有几个
一个是视图面积设置太小了
还有就是Qucikplace的时候有四个方向的,top/left/right和bottom
只勾选了一个

看了这个才明白二楼上所说的板子那方的含意,我是新手,需要这样的解释

网友:
高版本的板子不能放低版本的元件么?
我经常在15.5与15.7之间换来换去,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啊
还有一般把板子范围设置大点就OK了 吧,至少我放元件不会四面八方的放.

网友:
呵呵,我不确定,反正quickplace 摆不出来,就手工摆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