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7 在VISTA下怎么破解?

楼主(2008-05-07):
各位牛兄:
  请教一下问题,我的alegro 15.7在XP下能够安装,破解没有问题,可是到了VISTA下破解不了。破解文件说明为:
1. 安装license server和product,不用指定license file的位置,等安装完成之后再配置,必要的时候重启机器

2. 修改license.lic,把第一行的HostName改成自己的机器名,保存

3. 添加环境变量,变量名:CDS_LIC_FILE,变量值:27000@机器名

4. 运行lmtools,在Config Services里修改licence文件的路径,
指向刚才修改好的license.lic。然后在Start/Stop/Reread里Start Server并ReRead License File,
显示Reread Server License File Completed之后,即可使用

但是每次都说start served 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