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怎么更新到已经设计中的BRD?

楼主(2008-05-07):
想更新已经存在的库怎么弄?

网友A:
place----update symbols选中你要更新的封装更新就可以了阿,你的封装名字要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update symbols选中你要更新的封装更新就可以了阿,你的封装名字要一样哦!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把几个器件一起放到bottom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mirror

为什么会提示FIXED property.?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提示FIXED property.?

你给它他就有了啊,  去掉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dit---mirror

mirror 的作用是什么啊,
还有是不是在更新元件库的时候,新的封装是不是要放在原来的文件夹里才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提示FIXED property.?
unfix就可以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rror 的作用是什么啊,
还有是不是在更新元件库的时候,新的封装是不是要放在原来的文件夹里才可以吧

mirror可以将top层的元件放到bottom层,也可mirror text
新的封装当然要放在原来的文件夹里,不然在你设定的路径里就找不到新封装
除非你把路径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