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连接问题??

楼主(2008-05-07):
有时候 不改原理图勒  客户叫强制连接就行了
  比如一些孔  原来没属性的   到最后时要把它都接地 又懒得改图勒
是不是 直接走线或者铺铜过去, 让它连接起来 就可以了, 不用理会报错了???
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 不改原理图勒  客户叫强制连接就行了
  比如一些孔  原来没属性的   到最后时要把它都接地 又懒得改图勒
是不是 直接走线或者铺铜过去, 让它连接起来 就可以了, 不用理会报错了???
或者还有什么更好 ...

如果有错,估计会有问题的吧。直接将其Net属性更改成相应的网络,如GND应该可以解决的你问题。没有实践过,不保证成功。
具体做法:Allegro中,Setup->user preference->misc->logic_edit_enable打上勾。然后logic->net logic更改相应Net属性。

网友:
直接走线或者铺铜过去就可以,要是不报错就不是强制连接了。

楼主:
谢谢!
试下  那个logic 好像要有个编号才能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试下  那个logic 好像要有个编号才能弄的

如果在原理图中没有给相应的Net添加Net alias,原理图会出一个默认的Net名。所以找到相就的Net名就可以了。也就是你说的编号

网友:
我是新手,很多还不懂,请问NET LOGIC的命令到底是派什么用处的,他跟assign net,deassign net,net create等到底差别在哪里啊,谢谢。